窗框天线全波单平衡同步检波机

楼主(2024-12-05):
窗框天线全波单平衡式同步检波机
2年前,窗外的大树突然被大风刮断,残枝也被物业人员锯掉了(见图1),幸好没伤着人,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我的矿石机天线就此遭殃。没了天线,矿石机和人一样也就没了魂。我琢磨是否就此试试弱信号条件下用窗框天线接收信号。说干就干,我用单股塑料电线紧贴铝合金窗框绕了3圈(窗框面积110X130 cm)透明胶带固定备用(见图2)。重新设计了一个线路。目的就是:简化线路,尽可能减少天线来的能量损失。提高谐振电路的Q值。调谐电流的指示要明显。
  具体线路如下:见图3
1,        线圈用两个外径45x28x8mm磁环叠加而成,利兹线 0.04 x270股绕制。
2,        天线线圈15圈,在接地端5圈抽头作为源极线圈。
3,        调谐线圈60圈中心抽头。
4,        场效应管用3DQ。
5,        耳机用低阻舌簧耳机两个串联。
  此机有两个特点:1以天线线圈抽头当源极线圈,天线信号直接进入源极,由于减少一个线圈,磁环调谐线圈Q值极高,在弱信号下选择性没有问题。2调谐指示电流表,我的电流检测选用低阻的100微安表头(内阻约640欧姆)由于漏极输出电压极低,所以表头的内阻越小电流越大(I=U/R),几十微安的表头内阻极高一般有4K左右,所以指示电流极小。用100微安的表头,显示有40微安左右,而20微安的表头内阻4.2K显示只有10微安,可见指示电流表头的额定微安数不是越小越好,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生活上的这种种又何尝不是如此!打住!这话题有点说远了,咱们再说回来吧,我的体会100微安或200微安表头,只要内阻小都好用。阻隔音频采用串联一个过载电流保护器上的电流感应磁环线圈(初级,电感3.4H,电阻24欧姆)。这样表头指示偏转角度大,显示清晰。接上窗框天线调节可变电容器,市电台信号大作。 从今以后,有了窗框天线,我可以天天宅家,任凭屋外狂风暴雨大作,我自岿然不动。
简化的“全波单平衡式同步检波机”电路图见图2:省略了阻隔音频的电感和微安表头,省略了阻隔直流的电解电容,耳机和过滤高频的接地电容直接连接漏极输出。见图4
    整机效果基本满意!本市的电台信号都可以收到,当然窗框天线不能和室外天线相比。我居住的环境较差,四周高楼林立,我居住在20层高楼的第3层,朝向东南。
    各位有兴趣的同好不妨一试,文中如有不当之处、甚致有错误之处,敬请各位斧正,本人不胜感激!           2024 .12 .5 .

补充内容 (2024-12-8 12:34):
两张电脑画的电路图有误!L1与L2之间的连线去掉,L2应该与漏极相连,不接地!

补充内容 (2024-12-8 14:52):
图中L1与L2之间的连线要删除!L2应该与调谐电容及3DQ的栅极连接。特此更正!

补充内容 (2024-12-8 14:55):
”漏极“是码字错误,应该是栅极!

楼主:
如果不用窗框天线也可以直接户外天线,就是一台全波单平衡同步检波机主线路无需变动。

网友:
又见YC老师杰作,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A:
为什么叫做“同步检波”呢?求解释。

网友B:
终于又看到YC老师的大作,老师的作品好似冬天里的一股暖流,让我们矿友可以仔细琢磨思考。感谢分享。

楼主:
从窗框天线的接收条件来看,本市的电台都能收到也算是效果不差了。同时用天线线圈兼源极线圈,实现全波单平衡同步检波很好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叫做“同步检波”呢?求解释。

     场效应管的同步检波的基本原理是:将接收到的某个电台高频信号一分为二,取其一部分接到栅极,权当本机振荡的信号用以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另一部分接收的高频信号连接到源极,作为接收的高频信号输入。当两部分信号同步时(同频没问题,同相最重要)就能直接获得音频信号及直流电流输出。场效应管也是相当一个双向开关,唯一不同是场效应管的开关同步信号取自电台信号,这就可以免去了另设一个独立的本机震荡器。
全波同步检波的性能当然要比半波同步检波要好!全波同步检波是在一个信号周期中,正半周与负半周都有信号输出,其优越性如同全波整流与半波整流相比,这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内容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又看到YC老师的大作,老师的作品好似冬天里的一股暖流,让我们矿友可以仔细琢磨思考。感谢分享。

谢谢老虎哥!

楼主:
谢谢谢gxg0000、老虎哥01加分鼓励

网友C:
窗框天线最适合用在老砖混房子的木质或塑钢窗旁边,现代建筑的铝合金金属窗把线圈靠近时正好就是个短路环,降低了天线性能。还有电台的位置,让磁力线正好穿过线圈平面是最理想的住宅位置。我家是铝合金窗框,只有把线圈平面垂直于本来才最好,但是太占空间了。直接贴在窗框上根本不行。

网友D:
前段时间试过把一台海燕161-2收音机靠在铝合金玻璃门框上,收音机音量大增,很多弱台都能都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窗框天线最适合用在老砖混房子的木质或塑钢窗旁边,现代建筑的铝合金金属窗把线圈靠近时正好就是个短路环, ...

我的体会是:只要不是将窗户彻底闭合,两扇窗门与边框留一条缝隙就有可接收的信号。其实用窗框做天线,完全是无奈之举。
有好天线何必如此?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试过把一台海燕161-2收音机靠在铝合金玻璃门框上,收音机音量大增,很多弱台都能都能收到!!

合金窗框可以吸收电磁信号是不容质疑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好,以及电台的方向是否适当。不同的朝向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网友E:
去掉天地线能收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金窗框可以吸收电磁信号是不容质疑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好,以及电台的方向是否适当。不同的朝向可能是完 ...

网友F:
请教:图中的调谐线圈中心抽头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G:
天綫本身沒問題,但是緊貼鋁合金窗框就問題大了,這窗框本身就是個短路環啊,就算沒閉合,它對天綫本身的衰耗也是巨大的,這可不是個好主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标注问题,天线是大地,耳机地是参考地,两地分开,和早期彩电冷热地一个意思,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天地线能收几个台?

去掉天地线完全无信号!

楼主:
你说得对!我在电脑上画电路图时漏删掉此线。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图中的调谐线圈中心抽头是不是有短路?

请看19楼的修改图。我利用“半波非平衡同步检波”图修改成“全波单平衡同步检波图”时L1接地与L2与漏极连线漏删。

补充内容 (2024-12-8 14:49):
L2与栅极的连线(笔误码成漏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綫本身沒問題,但是緊貼鋁合金窗框就問題大了,這窗框本身就是個短路環啊,就算沒閉合,它對天綫本身的衰 ...

铝合金窗不是整体浇铸,由预制的铝条用铆钉固定,铆钉与铝条表面都有一层电化生成的氧化铝是良好的绝缘体!窗框与墙体是硅胶固定,所以说窗框就是个“短路环”就有点想象力了。主要是我的无天地线矿机(见我的头像图)放在窗外或窗内声音都小,唯有放在窗框内才有大声!这才是我想利用铝合金窗框制作天线的主要原因。实践出真知!窗框确实可以汇集电台信号,关键是如何加以利用好!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图中的调谐线圈中心抽头是不是有短路?

谢谢指正!电脑制作改图时漏删一条线!(L1与L2连线)请看1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