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一样的电容

楼主(2024-12-06):
像纸一样薄的 铜片。实际上是个电容, 专业叫法叫什么, 国内哪家能生产,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双面覆铜板????

网友B:
这种电容器容量不会太大,且分布电感较大,不适合高频电路

网友C:
跟俺做的铜箔电容很像的啊,只不过这个是平板,没卷绕而已。
还有啥特别的要求?

网友:
計算電容器吧,做電容基準用的,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覆铜板????

正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器容量不会太大,且分布电感较大,不适合高频电路

确守容量不大

楼主:
二面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俺做的铜箔电容很像的啊,只不过这个是平板,没卷绕而已。
还有啥特别的要求?

版主您好 方便看看你们的铜箔电容照片吗

网友:
这个是特氟龙绝缘的铜箔电容:

网友C:
这个是PP膜绝缘层的铜箔电容:

网友C:
目前最大容量做到了1.1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P膜绝缘层的铜箔电容:

谢谢老大 回复  像我发的这种是电容吧,哪里可以制作?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平板的而已。相对而言更好做。

你有什么要求?两面铜箔,简单
绝缘介质是啥?
容量多大,尺寸多大
最大峰值电流,耐压。
损耗有什么要求?

网友D:
用 Rogers 的射频板子做的,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平板的而已。相对而言更好做。

你有什么要求?两面铜箔,简单

都是专业问题,我先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Rogers 的射频板子做的,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不太懂,多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多指教一下

Rogers 是一个生产 PCB 板材的厂家,它的以射频板材很出名。有兴趣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www.rogerscorp.com/advan ... s/ro4003c-lamin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gers 是一个生产 PCB 板材的厂家,它的以射频板材很出名。有兴趣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www.ro ...

我发的不是电容吗,怎么是射频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gers 是一个生产 PCB 板材的厂家,它的以射频板材很出名。有兴趣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www.ro ...

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发的不是电容吗,怎么是射频板材

电容说到底无非就是两片金属夹住介质
射频板材损耗比酚醛板低,顶上一层铜皮底下一层铜皮形成两片极板,这不就做出电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解电容吗

先了解一下平板电容的原理,两片导体中间夹着介质,,,,

网友:
不能看到电解铜箔就想到电解电容。
那是PCB板材上贴着的铜箔。这种铜箔有两种加工方式:电解和压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目前最大容量做到了1.1UF。

您手搓这么多电容是干嘛?做特斯拉线圈或马克思发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手搓这么多电容是干嘛?做特斯拉线圈或马克思发生器吗?

自己用的。
老外的是天价。

网友:
Rogers 的PCB很贵的,我们经常帮客户抄像这样奇奇怪怪的PCB,多数是用来做高频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说到底无非就是两片金属夹住介质
射频板材损耗比酚醛板低,顶上一层铜皮底下一层铜皮形成两片极板 ...

以前有板材厂给我们推销过一种PCB埋入式退耦电容,就是用超薄介质构成平板电容。对于多层板,可以用在GND层和关键VCC层之间。对芯片的高频退耦效果好于分立MLCC。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并未使用此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