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R37示波器故障

楼主(2024-12-06):
如图,时间旋钮调到某些档位时出现好像叠加了该信号其他周期的图像,调节触发电平改善不了,有没有对这比较了解的前辈指教一下怎么修?
拍的视频分卷压缩结果附件打开不了,有老铁告诉我怎样上传视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示波器虽然年代久远,但带宽较高,除开这个问题外没有其他的问题,当废品处理的话可是两块钱一斤啊, ...

这个是早期国内生产的插件式示波器,类似的还有SR8、SR35.....,只是国内的仪器没有形成系列,不像美国鬼子的泰克、惠普产品。插件式仪器一般具有一种通用的主机,不仅工厂可以根据市场来组合具体的仪器,用户也可以买来插件,根据使用需要组成不同的仪器。我多年前买过泰克7603的主机,这个可以配置许多7000系列的插件,主机本身配置了一台7L14的频谱仪、我又买来一台75MHZ的示波器插件,更换示波器插件就作示波器用,更换7L14的插件就是一台1KHZ-2.5GHZ的频谱仪。因为体积大、太笨重、退休后到儿子工作的地方生活,那些笨重的仪器全部卖废品了,也是很心痛!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这类仪器折腾起来搬不动了,手头还有的都是小体积的。

我手头还有一份图纸,传到这里:清晰度不是太好,前面帖子我提到的《示波器原理、维修与检定》一书中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因为这种示波器是国内早期的经典示波器,修好不难!

网友A:
这种仪器,别去折腾了,年代太久!我还是二十年前买过二手,那个时候就难伺候!

记得相关电路采用了隧道二极管,这种管子稳定性不好,加上产品的封装工艺等原因,很容易在电路中捣乱,在触发同步电路中就使用了这类器件。

如果一定要折腾的话,找到完整的资料,吃透原理,备好一些需要的元件,慢慢去倒弄。 =资料可参考《示波器原理、维修与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器,别去折腾了,年代太久!我还是二十年前买过二手,那个时候就难伺候!

记得相关电路采用了隧道 ...

这台示波器虽然年代久远,但带宽较高,除开这个问题外没有其他的问题,当废品处理的话可是两块钱一斤啊,太可惜了!想把它修好,能用上也就继续发挥它是价值,还是买这本书吧,慢慢来,不急!

楼主:
看来前辈也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啊,我是搞工厂维修的,以前维修电路板有时需要示波器,很多都是模拟电路,现在都数字化、程序化了,维修也基本上只是换板,有时候很多新东西回来还没用都淘汰了。从维修的角度讲确实工作量小了,但总感觉维修以前的电路板有乐趣,现在只是电路板的搬运工,只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早期国内生产的插件式示波器,类似的还有SR8、SR35.....,只是国内的仪器没有形成系列,不像美国 ...

谢谢这么辛苦的提供电路图,对示波器只是会用,维修不懂,书刚买了,慢慢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早期国内生产的插件式示波器,类似的还有SR8、SR35.....,只是国内的仪器没有形成系列,不像美国 ...

感谢感谢,我也有台37要修 ,不过我那台感觉凶多吉少了 ,示波管高压盒跳火,变压器发热,查过整流滤波部分没问题,电源插件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可能变压器局部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