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753 2P3 收音机套件焊好不响 求助

楼主(2024-12-06):
网上买的双调谐753 2p3版的套件。焊好后收不到任何信号,转动双联一端有哈哈声,一端无声,有底噪,就是收不到电台,测量各级电流都符合要求,电压正常(14500电池供电),应该是不起振,变频级所有元件都重新拆下来重新检查正常,曾经怀疑本振线圈相位不对,又拆下来重新检查重绕还是一样,223双联重新换了,检查不存在虚焊和短路,板子检查没有铜箔不通情况,本振电流尝试调大也不行,反馈电容换过故障依旧,磁棒线圈也检查没接错,短路震荡线圈没有反应,能检查的我都检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没有专业仪器,但是本振级就那几个元件,我一个一个换了也应该响啊,到底什么问题呀?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电流测试后,测试点断接了没有,这个是最长见得问题。

网友B:
怀疑该套件通病。
将变频管射极电阻750改为1K,短路上偏置电阻15K。
1,测变频管射极电压应0.4~0.6,短路双连的本振连,射极电压应下降约10%,否则未起振。
2,射极电压无法达到0.4~0.6v,将原上偏置电阻(15K)换较大阻值并改接至电源负端(中周1初级抽头接电源端),射极电压调至0.5~0.6v,然后按提示1判断本振是否起振。
上周刚帮助某机友解决同一机型套件的不起振故障及其它问题。
欢迎提问,有问必答。

网友C:
如果手头还有收音机或收录机,打开电源后调到AM中间...

然后打开2P3,尽量靠近收录机,调旋钮,如果某个频点有出现干扰或自激,就证明有起振了..

网友D:
中放、检波都肯定没有问题吗?
如果真的是“短路震荡线圈没有反应”,那就是没有起振。问题是你的“没有反应”是指什么?应该按照3楼的提示检查起振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试后,测试点断接了没有,这个是最长见得问题。

测试点都连接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该套件通病。
将变频管射极电阻750改为1K,短路上偏置电阻15K。
1,测变频管射极电压应0.4~0.6,短路 ...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明天按照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头还有收音机或收录机,打开电源后调到AM中间...

然后打开2P3,尽量靠近收录机,调旋钮,如果某个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放、检波都肯定没有问题吗?
如果真的是“短路震荡线圈没有反应”,那就是没有起振。问题是你的“没有反 ...

没有反应就是短路震荡联后原故障没有任何改变,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明天继续认真查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该套件通病。
将变频管射极电阻750改为1K,短路上偏置电阻15K。
1,测变频管射极电压应0.4~0.6,短路 ...

将变频管射极电阻750改为1K,短路上偏置电阻15K。
1,测变频管射极电压应0.4~0.6,短路双连的本振连,射极电压应下降约10%,否则未起振。
2,射极电压无法达到0.4~0.6v,将原上偏置电阻(15K)换较大阻值并改接至电源负端(中周1初级抽头接电源端),射极电压调至0.5~0.6v,然后按提示1判断本振是否起振。

以上方法都用过了,测试还是不起振,发射极电阻换1K,b极供电电阻换了150K接第一中周抽头供电端,射极电压上升到了0.66V,喇叭里哈哈声增强,短路双联震荡连和本振没有任何改变,声音不变化,发射极电压不变化,还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放、检波都肯定没有问题吗?
如果真的是“短路震荡线圈没有反应”,那就是没有起振。问题是你的“没有反 ...

按照3楼试过了,还是不起振

楼主:
以上方法都用过了,测试还是不起振,发射极电阻换1K,b极供电电阻换了150K接第一中周抽头供电端,射极电压上升到了0.66V,喇叭里哈哈声增强,短路双联震荡连和本振没有任何改变,声音不变化,发射极电压不变化,还是不起振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本振问题,在一个废品收音机上拆了个本振线圈测量差不多,直接换上就好了,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本振问题,在一个废品收音机上拆了个本振线圈测量差不多,直接换上就好了,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

换了本振线圈后频率覆盖有问题吗?

网友:
我猜应该是振荡线圈绕制问题,用PCB上标注的参数绕制起振后振荡幅度很低,影响灵敏度,不知道是不是磁芯问题,我用11T/8+115T做出来效果就比较满意。另外这版电路变频级和第二中放没有用锗管机常用的分压式偏置电路,使用中也没觉察到有什么短板。现在每天晚上都用它听陕西台星空夜话

楼主:
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