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222收信机拍频振荡器修理过程

楼主(2024-12-06):
  我的那台222,我一直知道它的拍频振荡器是坏的,因为里面的线圈断线了,线圈封在金属盒里废了好大的力气拆开(质量可真好)重新绕线装好接好线,发现还是不工作,又检查电源,每一个零件的好坏忙了一圈还是不工作。
   最后我决定全部重来,线圈用一个从示波器上面拆下的骨架(中间有磁芯)用纱包线绕了150圈左右,上电桥测可调范围390uh-430uh电感够了,电路就全部装在一块面包板上面然后上电测试,接上SDR接收机看频谱调整到频率600khz。
   然后装机上cw信号,信号我用了一个淘宝上买的小cw发报机。

楼主:
都可以收到电台信号,这个机器的接收效果真好,俩高放就是牛

楼主:
线圈的数据是“be9085”提供的,谢谢提供

楼主:
还有,修理过程中我发现在天线上面接一根30cm长的鳄鱼夹电线随便放在桌子上,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修理过程中我发现在天线上面接一根30cm长的鳄鱼夹电线随便放在桌子上,机器

222的拍频电路用的是6J1管,6J1是锐截止管。

以前也听坛里的朋友说过222有拍频不易起震的问题。

R390的拍频电路是用的6BA6(6K4)遥截止管

我鼓捣了挺长时间,拍频的波形也不很理想,上下不对称,失真大

等我回头也给它换成6J1试试

网友:
有个建议
您一楼那个电路要是做好了,就尽量不用洞洞板,即使不做PCB,用绝缘板加铜铆钉也挺好。
洞洞板 放222上,太违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的拍频电路用的是6J1管,6J1是锐截止管。

这电路这么难用也不知道是怎么通过定型生产的,现在也只是搭出来测试一下,如果还是那样动不动就停止工作,那我就改其他电路得了,懒得在这上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路这么难用也不知道是怎么通过定型生产的,现在也只是搭出来测试一下,如果还是那样动不动就停止工作 ...

对,是的。
按照我上面贴的电路改也行。
我这个没发现停震。

网友:
为啥要自己绕?简单事情复杂化?
直接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的中波本振线圈,配合适的电容就可以,用哈特莱振荡。我自己组装TRIO-9R59D就是用半导体本振线圈做差频振荡效果非常好。

网友B:
建议改用晶体管算了,比电子管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用晶体管算了,比电子管稳定。

晶体管的是不错,
只不过输出幅值低,需要加一级放大,而且供电电压也不很容易跟 222机内电压匹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的是不错,
只不过输出幅值低,需要加一级放大,而且供电电压也不很容易跟 222机内电压匹配上。

海版,低压取电不难啊,机内应该有6-12V交流电吧,灯丝电压6.3V打底,BFO用不了多大的电流。

222机最大的问题就是拍频器经常失效,经常不起振,修起来很难,能把好脾气干到暴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海版,低压取电不难啊,机内应该有6-12V交流电吧,灯丝电压6.3V打底,BFO用不了多大的电流。

222机最 ...

对,我以前也听坛里有老实说222的拍频经常停震,不好用。
尝试按照我5楼回帖的图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我以前也听坛里有老实说222的拍频经常停震,不好用。
尝试按照我5楼回帖的图改装

222机的BFO工作电流过大。管子老化快,用一段时间就废!所以经常停振。

这个BFO很不错,比原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2机的BFO工作电流过大。管子老化快,用一段时间就废!所以经常停振。

这个BFO很不错,比原机好。

这是R390a的拍频电路,
震荡电感和电容密封在一个圆屏蔽盒里

线圈缠在硬纸管上,纸管内有磁棒,调整磁棒的进入位置改变电感量,来调整震荡频率。
仿制时,线圈做成固定电感,用222原机的可变电容调节震荡频率也一样。
波形有些失真,在5楼。不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