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台6N1分压倒相+MOS管+6N7P推挽机

楼主(2024-12-06):
先说一下该组合的优缺点。
优点:
1、由于是B类机,静态电流可设得相当低,每只6N7P管仅需5mA,就能正常工作。
2、由MOS管全程扩流,不存在交接失真。
3、三极管的音色。
4、功率大于6P1、6P14、6P6P推挽机。

缺点:
1、可用的推动区域不大,可能只能推16W以下功率,即使用5K牛可能也推不满22W。
2、MOS管比较娇气,有的地方不能带电测量。
3、超功率时会自激,并损坏下臂的MOS管,原12V的保护管可换成4.7V可改善。
4、分压倒相有一个通病,就是上下臂有一个固定相移,在高频段能明显看出。所以还画了一块屏阴倒相的板,屏阴倒相的上下臂就没有相移。

电路图
在此电路图的基础上,6N1和6N2可换用,图上已标明所需的信号电压。

装配要点:
1、MOS管的选择,要用开通内阻要低的小电流管比较好。上机前一定要测量配对。方法如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先接S看数值,再用红表笔接一下G极,再接到S极,此时就能看内阻,越小越好,并要4支管一致(进口管内阻低一致性好)。

2、上电前先把调流电位器调到最大200K,上电后再逐管调。由于调上下臂电流有相互牵扯,多调几下。一般来说,下管调到200K上电后R16电阻二端电压0.02V左右。上管调到200K上电后R15电阻二端电压0.015V左右。也可以直接装电阻,不用电位器。上臂用200K,下臂用220K。

3、图中R7、C6、R19组成选频衰减,
图中标的值对高频有一定衰减,但比较耐听。

测试结果:
装机照

试机照

最大功率16W紫线,推动电压(绿线)。

大功率下的电流波。

小功率下也没有交接区,全程由MOS管扩流

微功率下的电流波

静态功耗
用6N1管的静态功耗46.8W

满载功耗102.2W

用6N2管的静态功耗40.8W

超功率波

相移后形成的变型正弦波

如有要装此机的坛友可相互交流,加以完善。

补充内容 (2024-12-9 16:28):
最终的修改电路见8楼,6N1和6N2管通用,可不用示波器进行盲装。另个,用6N11屏阴倒相的也调试完成。

网友:
这是正路子!没排队的正!赞!

网友:
楼主辛苦,图文并茂,各种详细介绍,不藏也不掖,大赞。

网友A:
看绿线推动电压已经有较大失真了,不知道是在哪里测得的。

网友:
小信号推动结果很漂亮。

网友B:
是不是R13,14取值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绿线推动电压已经有较大失真了,不知道是在哪里测得的。

那个6N1推的图是在调试期测的,仅说明推力。调好后的波没有明显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R13,14取值太大了?

不是,最终修改的电路能“盲装”,不会出现自激等。
最终的6N1和6N2通用电路

用6N1管的推力

用6N2管的推力

声道平衡度相当好。

网友:
6N11电路呢?

网友:
听感咋说呢

楼主:
     听感与频率有关,适当压8K以上的胆味浓一点,C7用100P的频响相对比较平直,用220P的胆味较浓,R19电阻也可调,调小是衰减频率点上移。具体可根据各人的爱好。
这一帖是“频率与听感”可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4075&extr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感与频率有关,适当压8K以上的胆味浓一点,C7用100P的频响相对比较平直,用220P的胆味较浓,R19电 ...

C7电容耐压需几伏?

网友B:
很想楼主用高压运放倒相对比一下,例如opa5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C7电容耐压需几伏?

耐压200V以上,我用高压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楼主用高压运放倒相对比一下,例如opa551

业余玩的不可能有各种元器件,没该元件所以比较不了。

网友D:
这几年whmks老师把电子管研究的到了极致,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年whmks老师把电子管研究的到了极致,敬佩!

没有没有,仅学些皮毛。目前准备不玩了,正如前几年学做开关电源一样,能装出自己要用的电源后就不玩了,兴趣会转移。

网友:
场管的电压是否可以降低?

网友C:
隔壁从总2A3推挽也是差不多结构。

网友E(2025-01-06):
whmks 老师您好,如果我只用6N1和一只6N7p做推挽,电路改动是附图这样吗?谢谢。
6N1分压倒相 MOS管 6N7P推挽机 (瞎改).jpg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mks 老师您好,如果我只用6N1和一只6N7p做推挽,电路改动是附图这样吗?谢谢。

总的是这样,以前没有实做。目前免费打的板已到,准备实做一下,测试调整后再告知你。
打的板15X10c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的是这样,以前没有实做。目前免费打的板已到,准备实做一下,测试调整后再告知你。
打的板15X10cm

谢谢,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  -42V供电的电流大小有要求吗?
2.  不算灯丝功耗的话,一只6N1加一只6N7P,每声道30-35W的主电源够用吗?
3.  电阻的功率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  -42V供电的电流大小有要求吗?

-42V电流很小,其电压也可用-30V,该负压仅为二个管子提供一个静态工作条件,所以电压范围较宽。
二声道70W的有效功率应该够了。
电阻除了R7、8、17用2W外,其余均用1W。

网友F:
老师好,如果用5k变压器电路有改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2V电流很小,其电压也可用-30V,该负压仅为二个管子提供一个静态工作条件,所以电压范围较宽。
二声道 ...

好的,谢谢。

网友G:
能不能解释一下C7与R19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反馈的一种形式吗?和R18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隔壁从总2A3推挽也是差不多结构。

其实完全不同,虽然都用了场管。 我这个图是全平衡放大,反馈也是全平衡到推动级的帘栅完成负反馈。

多说一句,LZ这个电路是有点问题的。自倒相没怎么研究过,但6N2的屏阻150K,场管的栅极电阻200K左右,6N2的输出内阻大概等于12AX7,就是60K左右,然后,这个7N60的Ciss是可怕的1400pf。。

这意味着,计算出来的截止频率是3.25k。 所以开环频响多半惨不忍睹,闭环后不知道能否纠正多少。但一个好的线路,我认为首先开环也得过得去。

网友A:
7N60是源极输出,Ciss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好,如果用5k变压器电路有改动吗

并管的就是用5K牛,我手中没有此牛,所以没测试。

楼主:
电源功率要100W,该单管机最大功率可达12.5W。其他一切正常,就是调试管流与并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解释一下C7与R19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反馈的一种形式吗?和R18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是问我吗?我的图中并不是这三个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完全不同,虽然都用了场管。 我这个图是全平衡放大,反馈也是全平衡到推动级的帘栅完成负反馈。

...

关于频宽完全不是你所说的,如用6N1管就一定要加高频衰,不然高频会过多,用6N2管不加衰减10K的高频也显略多。
下面是用6N2管在开环下测的1K-20K输出波。
1K波

10K波

15K波

20K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N60是源极输出,Ciss影响不大。

有低Ciss管,要选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问我吗?我的图中并不是这三个编号。

对,就是你8楼的电路图,我看你回复12楼回复说,调整C7和R19可以改变频响和胆味。是不是压制两端的频率,改变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就是你8楼的电路图,我看你回复12楼回复说,调整C7和R19可以改变频响和胆味。是不是压制两端的频率, ...

      噢,原来是这张图,C7和R19是高频衰减,对低频无效。由于该电路在无反馈下的高频略有过冲,所以要加一点高频衰减。其中,并管的更重一些,单管的好一点;用6N1的重一点,用6N2的轻一点,所以二者的衰减电容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噢,原来是这张图,C7和R19是高频衰减,对低频无效。由于该电路在无反馈下的高频略有过冲,所以要 ...

非常感谢解惑。还有点其他不明白的,想请教一下。

我对您另一个帖子《频率与听感》这个帖子中,关于“低频延伸好、松软、有力,中音饱满、圆润、高频明亮、飘逸、通透等”这些波形图,我看每张波形图上面,都有一定的间隔。不知道这些信号是间断给的,还是连续给的。

我想表达的是,比如低音部分的鼓,敲一下,有那种类似回音的频率,是不是和你测试的那些波形类似?关于胆机对低频部分的阻尼,有些听着有些昏,有些听着点到为止,这是不是和阻尼有关?关于阻尼,是否和反馈的深浅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解惑。还有点其他不明白的,想请教一下。

我对您另一个帖子《频率与听感》这个帖子中,关于“ ...

      上面的信号就是鼓点,没有其他信号,所以不连续,下面是把鼓点波放大测频率。
   关于阻尼,也不太了解因果关系,但有一点与你的想法一样,就是与反馈深度也有关,反馈越深阻尼越大,但音色显得呆板,所以我不喜欢深反馈,甚至做无反馈的。至于昏的一说,可能还与电源的供电能力,小马拉大车等有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频宽完全不是你所说的,如用6N1管就一定要加高频衰,不然高频会过多,用6N2管不加衰减10K的高频也显 ...

测一下开环频响就明白了。

闭环为啥高频会多?因为高频衰减的很厉害,没什么高频分量进入反馈回路,负反馈只对中低频有效,导致闭环后高频翘起。如果你有失真仪,你还会发现高频失真比中低频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开环频响就明白了。

闭环为啥高频会多?因为高频衰减的很厉害,没什么高频分量进入反馈回路,负 ...

测的就是开环,怎么不看回复的说明内容。

下面是 “开环” 下测的扫频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功率要100W,该单管机最大功率可达12.5W。其他一切正常,就是调试管流与并管不同。

再请教一下,因为想利用手里的现有器件,如果330V的主电压降到230V左右,每声道的功率大约是多少呢?每声道的功耗大约是多少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下,因为想利用手里的现有器件,如果330V的主电压降到230V左右,每声道的功率大约是多少呢?每声 ...

没试过这么低的电压,功率肯定小不小,前级的工作点可能也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这么低的电压,功率肯定小不小,前级的工作点可能也要调整。

谢谢耐心的回复,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B(2025-02-22):
问一下楼主,屏阴倒相有没有做出来,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屏阴倒相有没有做出来,有什么优缺点?

早已测过,缺点是音量达到60%以上,高频上波有变形。因此没有推荐给大家。下图是在12K、15K、18K的变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