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声音很醇厚

楼主(2024-12-06):
我感觉音质要好过凯歌4B15

网友:
声音淳厚不是主要在于锗管的功劳吗?手上的753声音也淳厚,人声自带浑厚饱满感

网友:
我个人觉得红灯754确实在某些方面要比4B15强一些。例如电位器的布置用起来可靠!拉线方式也比4Bl5灵活可靠。另外由于腔体大所以音质会好一点。当然4Bl5也是一个经典线路!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两个当年价格就差一大截吧,记得754卖90多块,161-2卖82,4B15估计应该在60块左右,用料也是后者最差。新的754手感很好,音质浑厚有力。

网友:
红灯754声音醇厚 主要得益于较大尺寸的扬声器和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
用过754,确实声音浑厚,声音浑厚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还有一条就是功放管使用的是3AX81,输出功率应该比凯歌大,凯歌用的是3AX31

楼主:
问题是可调电阻W2,开始调节有变化,现在调节没反应了,可以用乙醇清理吗?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二种机子都有几台

楼主:
上海312很贵吗?

网友:
红灯754,收音机评比好像还获过奖,旋钮很大 调谐手感很舒服,变压器比大多数要大一点,外观设计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