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相对论以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楼主(2024-12-06):
记忆中多年前听过一个节目说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但是“相对论”这个词不是爱因斯坦说的,而是另外一个人说的,爱因斯坦没不同意,于是一直沿用下来。相对论的“相对”好像是相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来说的意思。
我最初接触电子电路的时候,没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但是有“门”电路。但是后来到90年代才出现“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称谓。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没改革开放,还是我见识不够?
感觉上“模拟电路”有贬低传统的电路的味道,好像“数字电路”才是先进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不对。

网友:
我在99年学家电维修时听说模拟电路这个词,感觉有种被贬低的感觉。

网友:
模拟电路中的信号可是连续变化的,数字电路中的信号是离散的非连续变化的,不存在哪个更高级的说法。

网友:
有门电路了肯定就有数字电路的说法了,国内七十年代就有数字电路的书籍,记得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我觉得应该是从发明计算机起,专业人士之间就会有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区分,因为这两种电路具有不同的工作状态。
数字电路的分析,描述某个工作点某个时刻的电平高低,也就是二进制中的1或0,测试波形看到的是脉冲波,工作状态是二进制运算,所以叫做数字电路。在出现数字电路之前,的确没看到模拟电路的说法,应该是为了区分两种电路才把传统的电子电路称为模拟电路。
传统的电子电路,过去主要的用途就是将声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输,然后再接收放大还原为原有的信号,讲究的就是一个保真,我想取名为模拟电路应该是模拟原有信号的意思,不存在什么贬低。

网友:
1.相对论
相对并非是针对牛顿,而是爱因斯坦所描述的问题中的相对
2.模拟与数字
模拟源于英文Analog,是类比、模拟、意思,就是用电信号去类比,去模拟一个物理信号。
数字源于英文Digital,是用1和0两个量表示信号得方法。

模拟与数字是针对两种信号的描述,没有优劣之分。

对于速度足够快的电路而言,甚至没有模拟和数字的界限,高速数字电路要考虑信号建立时间,考虑布线阻抗,考虑信号在这段线中的来回反射,这些都是低端落后的模拟电路知识,但是,没这些知识技术储备还怎么高端得起来。

网友:
话说回来,捧一个的同时必须踩一个这种思维,可能在世界各处都大行其道吧。
提爱因斯坦,就一定要否定牛顿;提数字电路,就一定要嘲笑模拟,高歌弘历,就一定要咒骂华盛顿

楼主:
我开始接触电子书籍的时候,“模拟”名词还没有出现,书籍说的“门”就是现在说的“数字”,前辈门说“数字”70年代就有,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那时候我读小学。

网友A:
6、70年代早期数字电路叫脉冲电路,包含门电路,双稳态、单稳态电路,规模稍大一点的组合电路和时序电路用晶体管搭建非常复杂。

网友: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区别是一个是模拟信号,有具体的数字

而数字信号,只有0和1

网友B(2025-03-03):
引用 网友A:
6、70年代早期数字电路叫脉冲电路,包含门电路,双稳态、单稳态电路,规模稍大一点的组合电路和时序电路用 ...

脉冲电路是数字电路的技术基础。但脉冲电路仍可用于模拟电路,如开关电源,电视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脉冲电路是数字电路的技术基础。但脉冲电路仍可用于模拟电路,如开关电源,电视同步。

这类电路归模拟或数字都有点勉强,一般叫非线性电路

网友:
相对论好像是来自电磁学,电磁感应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