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v-122cn收不到台求助

楼主(2024-12-06):
前几天在论坛问了大佬们已经把屏幕修好了,现在有个新问题,好像接收不到自己发射的信号,屏幕显示空白,喇叭只有噪音没有视频的声音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原理是哪里的问题,感谢
或者帮我看看怎么接视频av输入跟音频输入

网友A:
你用射频调制器,不应该收不到,如果是国标制式,图音都应该同步收到,小日子的至少能收到一个,频率范围当然要在范围内。
AV输入改动较大,还是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射频调制器,不应该收不到,如果是国标制式,图音都应该同步收到,小日子的至少能收到一个,频率范围当 ...

现在视频跟声音2个都收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视频跟声音2个都收不到

你先确认下发射的频率与电视机的频道是不是对应,信号弱的要从天线插孔送入,微调下看看能不能收到。一般不应该一点信号都没有,业余的信号发射,谐波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下发射的频率与电视机的频道是不是对应,信号弱的要从天线插孔送入,微调下看看能不能收到。一般 ...

咸鱼买的邻频调制器

网友:
查公共通道

网友:
看看屏幕雪花点(噪声)是否正常,如无雪花点高频和中频有故障.AV信号应接在中放视频输出点上.以前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我接过.分立原件的电视机没试过,应该接在视频信号同步分离前级.

网友:
从Q204一级一级往前,用镊子或表笔去碰管子基级,看屏幕及声音反应,就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点,另外Q204就是音视频输出的位置,仔细看图就明白了AV怎么接了

网友:
是sony tv-122ch 吧?

网友(2025-03-27):
别的频道有无雪花点,还有,你调制器是多少频道的,白屏在喇叭里有无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