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sf25800回扫线怎么维修

楼主(2024-12-06):
这台长虹sf25800是几年前换了个管座以后烧毁,这几天拿出来打算修复一下。
主要故障是单色蓝光栅满屏回扫线,检查视放板发现蓝色阴极电阻没了,423击穿,更换以后开机电阻冒烟。
这时候再去测蓝色对地为0,以为是蓝色阴极对灯丝地碰极,碎割掉灯丝地以后发现蓝色阴极对比有电阻了,这时候再去测别的地发现依然为0,后来发现是显像管8-9脚是连通的,而9脚视放板又是接地,所以就相当于蓝色阴极对地短路。
割掉9脚对地铜箔以后图像色彩恢复正常,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还是有回扫线,不过没声音时几乎看不见,而如果一旦视频有人物说话或者是其它响动会随着音量的大小出现强度不同的满屏回扫线,当无声音或声音小时又几乎没有。
这时候我拆下来使用电桥镊子测主板和视放板上电解电容容量都是达标的大小,D值一般也在0.1及一下没有问题。板子上引脚腐蚀严重的三极管电容电阻等需要更换的也更换过了。
再次加焊检查了一遍以后安装好上电试机,开机AV模式没插输入信号,出现比较明显的白色回扫线,间距两到三厘米,宽度大概3-4mm吧,回扫线倾斜度不大,画幅是满屏的。
过了几十秒以后高压包阳极线出口的地方(黑色到红色线的这个地方),视放板200v排线刚好搭在这个位置,此时高压包此处对视放板排线击穿打火。立马断电发现排线烧糊并且露出了gnd的铜线,观察高压包处也有明显击穿并且有烧穿的孔洞。
拿来排线远离高压包后再次尝试开机,此时高压包击穿处对外打火,立马关机不敢再开机了。

本人业余电子爱好者,水平很一般,也是这几天才学习并了解了一些crt电视的原理和维修,对此知之甚少,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接下来该如何维修。

图片附件太大上传不了,链接也发不了,不知道看看具体应该检查哪里,有空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5-01-20):
如果是换了管座,出的蓝色回扫线,是新管座与旧的内部构造不一致,把左边最后一脚挑起悬空即可,
原因是:某些型号显像管,内部蓝枪与左边最后一脚是连通的。
而视放板,又设计为这个脚与地焊在一起,原机管座最后一脚,内部是空的,插上后,显像管脚并不与管座的脚连通,而新管座内部是连通的,插上后,会将蓝枪短路到地,所以会蓝回扫线,并烧蓝枪视放供电电阻,和ABL电阻。

网友(2024-12-06):
蓝枪碰极显像管嗝屁了。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省电又便宜,大屁股电视不值得修了。大真空显像管时间长了受力容易炸。

网友:
高压包打火。第一步只能更换行输出。更换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暂时也可以用环氧树脂(哥俩好树脂胶)灌高压包穿孔初,里面击穿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悬浮灯丝试试,就是把灯丝断开,高压包绕两三圈做灯丝

网友:
如果各级电压正常且高压包没问题,要检查行消隐电路。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应该算修复了。淘宝购买了新的高压包换上发现不正常屏幕乱闪,查电路发现abl电路r430烧糊阻值只有7k多了,查视放板195Vry40电阻开路,更换好以后再次开机颜色正常,声音正常,但还是有很多密集的白色横线显示在屏幕上,并且图像有点模糊,调节高压包聚焦电位器画面显示基本清晰,再调小加速极电位器以后白色横线也消失了。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视频播放时如果声音变大时就会有白线干扰,这种干扰比较稀疏并且颜色较淡,声音不大或者安静时干扰并不明显。查各个电路,替换了很多元件故障依旧。然后今天晚上把这个机顶盒信号插入别的电视也出现了这种干扰的问题,至此可以断定这种屏幕干扰是来自于机顶盒。另外拿上一个机顶盒插入这两个电视再也没有上一个机顶盒干扰的情况发生。至此维修结束。第一次整这玩意儿真是走了太多的弯路。

网友A:
我当年维修CRT更换的高压包多数用“华生”的。质量不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维修CRT更换的高压包多数用“华生”的。质量不多好。

华声是安徽天长泰栏镇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