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刻度盘背景灯延时电路获得成功

楼主(2024-12-06):
经过多次实验,触摸延时电路最终获得成功。电路采用555触摸延时电路,如图所示,图纸中数据延时在13s左右。刚开始时,触摸灵敏度很低,后来在2脚感应信号输入端加入了一级放大后,灵敏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我把触摸端接在了调谐旋钮和波段开关上,只要手触摸,灯就自动亮起,延时13s后熄灭。实测555的待机电流在2.5毫安左右,改装结果达到了完美。需要注意的是,调谐旋钮那里那个短波微调需要绝缘处理,详细方法请大家参考我前几天的帖子,这里不在重复。

网友A:
个人感觉,有2.5mA的静态电流。
这个静态电流还是太大了。

楼主:
背景灯采用了三颗高亮度LED,亮度已足够看清刻度盘上的所有数字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换其他颜色。

网友B:
白色的光感觉好冷,改成暖光的更温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光感觉好冷,改成暖光的更温馨点。

黄色也行的。看个人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有2.5mA的静态电流。
这个静态电流还是太大了。

现在的高亮度LED三个灯珠耗电2mA完全可以照亮这个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有2.5mA的静态电流。
这个静态电流还是太大了。

555的供电加入限流电阻,不知能否正常工作,还没有做这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光感觉好冷,改成暖光的更温馨点。

同感,尤其老收音机,搞个冷白色的灯,很有违和感。黄色或者橙色的灯,更能跟老物件的风格匹配。冷白色和蓝色,适合营造现代派和未来感的氛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的供电加入限流电阻,不知能否正常工作,还没有做这个实验。

以前听说有CMOS版的555,是不是静态电流小些。

楼主:
加入限流后,3脚要加入射极跟随才行。有空再搞下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若用有触摸功能的单片机,待机电流小到只有2微安左右可以忽略不计。

单片机可能有干扰吧。

网友E:
祝贺祝贺,不过接在波段开关上是我出的主意,军功章有我的百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祝贺,不过接在波段开关上是我出的主意,军功章有我的百分之一

我用的是NE555,待机电流在2.5毫安。刚才查下资料,如果用LT555,待机电流会更小,这个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高亮度LED三个灯珠耗电2mA完全可以照亮这个度盘。

买了几次所谓高亮度LED,结果都是低亮度,高耗电,10  ~20MA.请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几次所谓高亮度LED,结果都是低亮度,高耗电,10  ~20MA.请给个链接吧。

2毫安照不亮吧,我的最低5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