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起将实施OBD检测,你怎么看?

楼主(2024-12-07):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新鲜出炉,新闻报道将于2025年3月1日正式实施。
    新规将改变车辆年检的内容及方式,重点是新增加了OBD(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检测项目。
    什么是OBD?各位怎么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键盘侠又不管那么多,只管喷的。
如果只检OBD更方便了,OBD可以消除故障码的,好过在检测站用他们 ...

哎,网上就是人云亦云得多,恨国党也多。
说起年检这事不知道是否也有时间差别和地域区别。我是前几年在河北保定检的老车,手动长安CS35,去了首先外观查验,原装胎215/50/r17被我换成了215/55/r17轮毂没换,没问题。上线前插OBD检查是否有故障码,上线后车踩到大概3000-4000转吧检测尾气,不会有人认为三四千转就叫高转速吧?反正我是没觉得转速高,我平常开车超车时也经常踩三四千转,然后是灯光检测,尽管灯比较脏且出过事故有点歪,但好像只检测亮度而且范围还挺宽,也是没问题。所以我感觉只要车正常开,没有特殊的改装,上线都能过,哪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

网友:
前天和昨天早晨应该是,CCTV新闻台播出了关于这个话题的采访,说的是连续三年OBD检测不合格的,并不是一年连续三次;
检测不合格的,可以到修理店进行修理和排除,我感觉只要车子状态政常,加的油是正规的加油站的油,应该都没有问题;
加的油是正规的加油站的油,这个是很关键的,前些年我在一家私人加油站加油,尾气通不过,改用中石化的油就过了,从此以后都是在中石化加油,12年的车年年过,别省那点钱,省的钱也没到哪去,并且并不省钱;

网友:
网上那些小视频博主,为了博取流量,都胡说八道,夸大其辞。比如说三次不过就强制报废,我一百个不相信,绝对不可能。

网友:
说一套做一套~~~~~~~~~~~~~~··

网友B:
新车三年就报废不是梦

网友:
On-Board Diagnostics  翻译为“车载诊断系统”,现在汽车各部分都有传感器,传感器信息通过汽车总线传输到ECU(引擎控制单元),通过读取ECU信息,就可以诊断当前汽车各部分的性能。
现在大多汽车都有这个接口,一般在方向盘下侧,是一个16孔的梯形插座,16孔中,有12V和0V,还有通讯总线,比如CAN总线,K总线或者LIN,通过这些通讯总线可以读取ECU数据。

怎么看?咱怎么看又能怎么样

网友:
听说版本过于陈旧的车子,不能正常接入的也算是故障,会要求报废。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怎么卖???

网友:
黄牛都能过,不叫事,况且不找黄牛,日产车不少也能过去,国产车不少可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车三年就报废不是梦

新车6年不用年审

网友:
OBD检测是读取车载电脑的数据,而电脑数据是最容易造假的了,某条通讯线截断,中间接个小玩意,所有的车都能通过了。

网友:
马上6年要上线了,过几天先看看情况去

网友:
今天去了,说是2011年7月份之后的车不用OBD

网友:
说是日本车通过的概率高一些

网友:
好像我们这几年前都有这一项,那时候我的是面包车,检测说OBD连接不上,让去修车厂维修的,其实就是一根针有点生锈!

网友:
obd一直就在检测
没啥怕的
抖音上那些自媒体博流量找存在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