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的问题

楼主(2024-12-07):
1.  可调电阻W2,现在调整没变化,可以用乙醇清理吗?2.   各级工作电流的范围?这里高手云集,请赐教。

网友:
可调电阻换新的就好了,如果手里没有可调电阻,可以尝试用固定电阻,找到工作电流最合适的焊上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先确认可调电阻的三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测量一下,应该是铆紧的位置接触不良了吧;清洗的话,似乎没有必要,顶多加点油即可。

网友:
最好换一个,只要符号要求大点没关系线连接长点也可以,修复那种会经常出问题,或者调好位置测量阻值,用固定电阻代替也也可

楼主:
多谢指教,太感谢了,有时候低放管烫手,应该和这个W2有关系

楼主:
感谢赐教!学习了,参数我会保存

网友A:
大卸八块,清除锈迹氧化层,重新装回,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卸八块,清除锈迹氧化层,重新装回,OK!

如果是电阻体脱落,清除锈迹时会造成更大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阻体脱落,清除锈迹时会造成更大的损坏!

谢谢!我会小心,刚滴了点机油,一会试一下

楼主:
不行买新的,是三脚的

网友:
这种可调电阻最好不用。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那种蓝色方块状的精密多圈的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