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了台R6243,请大佬帮看看这个电流表不归零,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4-12-07):
其他都玩了下都正常,下午去别人店里,直接用的6.5,8.5的表看的源还可以,没注意这个表,回来发现这个有底数,可以用NULL键按掉,但直觉觉得有电问题,又不想报着机器再跑一趟好麻烦。
PS:在一个破败建筑里,各种示波器,源表(纸面上熟悉的2602各种。。。。),频谱,其他还好多不认识的,随便码在角铁架上,满满一大仓库,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高端仪器不当一回事的乱丢,突然就有点意兴阑珊。。。。

网友A:
看了你的PS,只想问:能告诉我在哪吗?

网友B:
俺的两台 R6243 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都显示 0000.15 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PS,只想问:能告诉我在哪吗?

这是按耐不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PS,只想问:能告诉我在哪吗?

在深圳平湖那边平吉大道80号,4S店后面破败小楼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两台 R6243 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都显示 0000.15 mA

好的!看来也属正常,昨晚后来也问了卖家,说这是正常偏差范围内,后来按到uA档,最低为还是有近似的这个底数,对6243的精度来看,这个值确实不大。对了,那使用的时候要把这个值减掉吧?
可惜昨天起得晚,还打了一上午刚下载的单机游戏,下午才慢吞吞的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早点过去用他们的3458给这个6243标定一下的,可惜了免费的机会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按耐不住了吗?

换作我,那怕不买。也想去飽飽眼福!虽然并不是真心要买,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对测量仪表感兴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看来也属正常,昨晚后来也问了卖家,说这是正常偏差范围内,后来按到uA档,最低为还是有近似的这个 ...

仪表的 offset,一般是热电势+运放vos 导致的,通常可通过校准消除,当然 R6243 能不能(校准、消除)要问问楼上袋鼠大湿,我木有这个

btw. 我的 6612 也类似,A 档比 mA 档 offset 要大;另外,输出 disable 比 enable 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按耐不住了吗?

哈哈哈,是啊,刚看了地图,离我整活地点不算太远,打算过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是啊,刚看了地图,离我整活地点不算太远,打算过去看看。

看看多少钱一台,回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的 offset,一般是热电势+运放vos 导致的,通常可通过校准消除,当然 R6243 能不能(校准、消除)要 ...

挖特?不能校准消除,感觉这个偏移几个PWM值应该很容易啊居然没做?
我这个6243看不出开关差异,只有开时好像测量才是实时的,关掉时数据应该冻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的 offset,一般是热电势+运放vos 导致的,通常可通过校准消除,当然 R6243 能不能(校准、消除)要 ...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确实是源引起的不是电表的底数是吧,另外请教一下,那就是说这个数字代表有真实的信号产生,那就是说使用时不应该“NULL”键去掉这个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作我,那怕不买。也想去飽飽眼福!虽然并不是真心要买,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对测量仪表感兴趣!:handsha ...

没事不建议往那跑,会冲击个人“理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确实是源引起的不是电表的底数是吧,另外请教一下,那就是说这个数字代表有真实的信号产 ...

不好说是表还是源(引起的),但如果 DUT 断开它有电流读数,我认为还是不应该的 哪怕是源引起的也应该予以消除,也就是说应予以校准,毕竟我们希望表显示的是 DUT 的电流。

至于校准,要问问楼上袋鼠大湿有木有手册,我没这个玩意所以木有收集它的手册

btw. 这货贵不贵,不贵可以整一台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多少钱一台,回来分享下

OK,有空的话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是表还是源(引起的),但如果 DUT 断开它有电流读数,我认为还是不应该的  哪怕是源引起的 ...

赶脚楼主这台需要校准一下,手册是有的,第 8 章就是有关校准的内容。

Advantest 6243 Operation Manual.part1.rar

Advantest 6243 Operation Manual.part2.rar

Advantest 6243 Operation Manual.part3.rar

Advantest 6243 Operation Manual.part4.ra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赶脚楼主这台需要校准一下,手册是有的,第 8 章就是有关校准的内容。

嗯我觉得也是校准一下的事情 话说真想整一台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我觉得也是校准一下的事情  话说真想整一台玩啊

这玩意只要价格足够合理,体积重量的劣势也能不是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是表还是源(引起的),但如果 DUT 断开它有电流读数,我认为还是不应该的  哪怕是源引起的 ...

我也不晓得买得贵了还是便宜了(2k),不过对比隔壁坛以前价格和海鲜上其他卖家,应该算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要价格足够合理,体积重量的劣势也能不是不能忍。

要是有1000V档那真是美滋滋,有点美中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脚楼主这台需要校准一下,手册是有的,第 8 章就是有关校准的内容。

这份我好像也有,就是找不到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要价格足够合理,体积重量的劣势也能不是不能忍。

只要价格不是问题,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仅针对理念问题:
你当宝别人当货甚至当废品,真的很正常,李亚鹏收藏了一屋子假古董自以为价值过亿,还不是还不上钱上征信?
小黄鱼上面,金封绕线已经被炒到200块往上,这玩意儿说破天就是一把电阻丝罢了,十块钱一个的计算器技术含量都比它高得多。
搞仪器乃至于所有的工程与科学,要么能挣钱,要么能提供新的知识,二者之外,都跟盘串没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有1000V档那真是美滋滋,有点美中不足

想要 1000V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 R6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 1000V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 R6161

有,但那个价格个人情愿拿去整示波器更好.另外有卖上个世纪的老古董武田6120,6位半的1000V源,价格还行,可惜就是太老了,估计器件都快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 1000V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 R6161

今天无意中把输出接了示波器看下,R6243设置为1V的电压源,这么大的尖峰吗,感觉不对啊

楼主:
上面的问题删不掉,找到问题了,不是6243问题,旁边一台DIY的可调开关电源干扰

网友E:
以前的表都是小窗口,现在没有大彩屏真看不上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表都是小窗口,现在没有大彩屏真看不上眼了

我还好,没有"食髓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