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1400颤音

楼主(2024-12-07):
红灯1400,突然颤音连续换了皮带、压带轮、电机,还是没有改善。看来看去也没看出什么毛病,请哪位大佬给你指点

网友:
是放音有问题还是收音有问题?

楼主:
播放磁带时颤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播放磁带时颤音

可以多换几盘磁带试试看,有些磁带质量不行了也会影响音质

网友:
肯定是放音问题,你的皮带不是原装,或随便找一个橡皮筋套上,一定要用塑胶的专用品。

网友:
可能靠带轮橡皮圈老化

楼主:
橡皮圈也换了,没啥作用

网友:
换的电机不行,目前市面上很难买到好电机了。

网友:
多少年的老机器了。里面机械部份的润滑都出了问题!收彔机的运行得不到统一的响应引起的故障!其实收录机的机械传动系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程。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
白色轮拆开把毛垫弹簧剪短些,空载下放音抓停收带轮感觉不到有卡顿就算成功

网友A:
看看电机皮带轮槽,飞轮槽有无异物,压带轮有没有压痕,不放磁带按下播放键看看主导轴有无跳动,收带轮力矩有无跳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皮带轮槽,飞轮槽有无异物,压带轮有没有压痕,不放磁带按下播放键看看主导轴有无跳动,收带轮力矩 ...

收带轮其实很重要的,我就调了收带轮很轻的随身听,抓停也不会有跳动感觉,闲鱼发了录放音视频可以去看看【闲鱼】https://m.tb.cn/h.Ted6vMa?tk=uyDQ3EwdXU

网友:
10楼说的没错,这种机芯收带力矩过大就会引起颤音,调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
请楼主上传一段录音,让大家听下,可以非常容易判断是哪里问题,抽象的描述会把大家和你都带坑里去。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发帖,此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