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场效应管变频不起振

楼主(2024-12-08):
想把三极管变频改成场效应管变频,如图不起振是什么原因。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场管属于高阻抗器件,相关电路和设置应适应高阻抗特点。
本振线圈TTF-2-3之类不适用于场管变频,初级反馈抽头圈数太少。
要试试就尽量挖掘电路潜力,如提高场管偏置,本振注入电容改为360P接于本振初级上端(不用抽头),增大510阻值至2K,并联于本振注入电容。
源极电阻与场管源栅极输入阻抗并联(从本振注入点看),场管共基输入阻抗动辄几K以上,本振注入信号很大部分被源极电阻分流,导致无法起振。
类似的原因,本振注入抽头圈数很少,适合于低阻抗电路的大电流、低电压形式。场管需要的是小电流、高电压形式,所以必须用小电容从本振线圈高阻抗端接入。

网友:
管子的偏压合适吗

网友:
有些管子自带偏压电阻,比如许版推荐过矿机的K596 ,有些没有的就要自己加。

网友A:
把源極電阻改到與源極耦合電容并聯,這樣正反饋的阻抗就不會太低,一般都容易起振的。

网友:
借鉴一下a_fu老师的这个帖子吧:
这一阵折腾场效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成果

还有一篇:
请教:结型场效应管变频电路

再一个:
去库存,DIY全场效应管超外差收音机经验分享

网友:
把源极电阻510欧改接到与反馈电容并联位置试试,估计可行。另外,这个电阻要根据场管的特性适当调整大小。

网友:
有几个问题要注意,首先是调整静态电流,然后,栅极接发有问题,因为你是单管变频,反馈从源极接入的话意味着振荡器是共栅调源电路,这就意味着栅极接地阻抗不能太高,否则振荡增益不够,这与场管的应用方式相悖,所以建议把振荡反馈通过栅极接入,这就是共源调栅,而因为栅极是高阻的,而且场管的跨导不高,所以振荡回路直接接入就行了,不用抽头

网友:
给管子G极加个上偏置电阻,增大一些Id,或者减少一些源极510欧电阻(增大一些Id)估计就行了。

网友:
补充一点资料,看看是否有用?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场效应管

上述资料中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源極電阻改到與源極耦合電容并聯,這樣正反饋的阻抗就不會太低,一般都容易起振的。

试了能起振,我是改多波段机,尽量改参数,不改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能起振,我是改多波段机,尽量改参数,不改线路。

你把管子从BJT换成MOS,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管子正常工作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硬要坚守不改线路的话,恐怕没法正常工作,哪怕勉强调整偏置元件数值搞得能工作了也很难达到提升性能的效果。
改机,不就是为了提高性能或者增强功能么?否则还改它干嘛?有时候不要太拘泥太呆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能起振,我是改多波段机,尽量改参数,不改线路。

最后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能起振,我是改多波段机,尽量改参数,不改线路。

不改线路很难有效果提升,FET和BJT的放大原理不同,各种特性也不同,虽然功能类似,但它们并不是同类型替代,所以最优化的电路拓扑必然是不同的,虽然只改改参数也不是不能工作,但基本无法发挥器件优势,还不如不改

网友:
俺看还没人关注楼主的电源电压多少伏
场管跨导本就不高,如果低压电源再把沟道压进triode region无疑雪上加霜。。。
MF老师说的【反馈线圈全部接入】也是为弥补场管低跨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