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的LED是什么类型?

楼主(2024-12-08):
这是华硕的矿卡。上面LED点亮时颜色像火焰。这是什么LED ?

不能发视频,发张图片帮忙判断下。

网友:
led是普通的三色(颜色有变化)或单色(只有亮暗变化)的LED ,只是有控制器而已(应该集成在显卡内了)

网友A:
不就是普通的LED ,加光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普通的LED ,加光罩而已。

普通的LED没火焰的感觉  。。。。     这种类型的LED第一次见。

这LED有火焰的感觉,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LED

网友B:
色彩亮度会变化的一般是用了串口控制的 RGB LED,如果只有亮度变化色彩不变,那一般就是 PW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彩亮度会变化的一般是用了串口控制的 RGB LED,如果只有亮度变化色彩不变,那一般就是 PWM 的

好像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有。

先点亮,缓缓越旺。   缓缓烧旺的过程感觉亮度和颜色都在发生变化。 (这种颜色变化是相近的颜色,不是常看到的红、蓝交替的变化。)

网友:
是普通led,只是光罩与驱动不一样

网友C:
拆下来清灰,顺便不就看看了

网友:
高亮红色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清灰,顺便不就看看了

从电脑上拆下过,看不到。

如果拆显卡,以我的水平,如果拆开显卡也就宣告显卡寿终。

网友:
如果从图上看,就是高亮的红色LED。
高亮的红,翠绿,蓝等颜色的LED,亮起来后都是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