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12-08):
高压电击里的,就两个金属条,中间打火,正常前面打火的地方也有正常电弧

网友A:
火花间隙。目测这是那种类似于电棒的高压模块吧,这东西两级升压,第一级通过自激震荡配合高压变压器,经过整流后为高压电容充电,当高压电容上电压到达一定值时,火花间隙击穿,电容向第二级升压(脉冲变压器)放电,电容与变压器初级构成LC震荡回路,并经过脉冲变压器升压,最终在脉冲变压器次级得到高压输出,简图如下:

网友:
气隙,平时绝缘,击穿时提供放电通路。

网友:
空气间隙,脉冲放电

网友:
高压放电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间隙。目测这是那种类似于电棒的高压模块吧,这东西两级升压,第一级通过自激震荡配合高压变压器,经过 ...

感谢指导,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