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电源如何改可调51V 120A

楼主(2024-12-08):
淘了一台电源,51V 120A的,看着图片带键盘,以为可以调。
结果回来后发现是固定死了的。
仔细看了看电路,应该是原来设计是可调的,但是这个电源是定制的,取消键盘,固定输出了。
在原来键盘接口用线短接试了试,功能还在,就是调了电压后,会自动复原。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破解或是有办法改可调吗?

网友A:
先弄清楚单片机的电压电流控制电路,再才能做改造方案,简单点可改成用电位器调,原单片机只作为显示;复杂的可自己写原单片机程序,也可以用另外的单片机做为键盘调节,或者自己弄个板彻底换掉单片机板

网友B:
这个厉害了,变压器都是铜带绕的,好东西。降级使用多余的件也没拆除吗?跑跑电路估计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单片机的电压电流控制电路,再才能做改造方案,简单点可改成用电位器调,原单片机只作为显示;复杂 ...

有点懒,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搞过这个,少走点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变压器都是铜带绕的,好东西。降级使用多余的件也没拆除吗?跑跑电路估计能恢复

整个电源是两组相同电源组成的,上下两层,51V 60A,并联组合后51V 120A
研究了一晚上,上下两层电源,用MEGA32做数控,上层为主机,下层从机。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某厂定制后,固定输出了,分开两层后,
上层能独立,找到反馈硬介入可调后,电压倒是可调,但电压显示不对。不成线性。
下层不能独立启动,
然后,电流取样相当复杂,整流滤波后到积分比较中间一段电路搞的弯曲多绕,想来是防抄板的。

在想要是太麻烦,准备自己DIY一个算了,工作量姑计还少一点。

网友(2025-02-06):
我只改过中兴的2400,120伏25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