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示波器测量13角没有本振信号,但是测量可变电容的另外一边却可以测到本振信号

楼主(2024-12-08):
换了好几个CD2003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探头直接接入会不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直接接入会不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B:
13角是什么?问题没交代清楚别人没法回答。

网友:
CD2003第13脚是FM本振,试了,确实没看到波形
调谐可调电容选有电台处,示波器探头接第13脚后电台信号消失,推测本机振荡器停振了
第12脚AM本振,用示波器能看到固定的约1.8MHz波形,CD2003好玩

好像还有个以CXA1691为核心的套件,有闲功夫整一套焊接玩

网友C:
FM本振不能直接用示波器探头去测,探头有十几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本振不能直接用示波器探头去测,探头有十几pF电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角是什么?问题没交代清楚别人没法回答。

是cd2003的fm本振

网友:
串个几pf的电容再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