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2230服务手册ROM映像

楼主(2024-12-09):
Tektronix 2230是一款便携式 100 MHz、双通道组合模拟/数字存储示波器,于 1986 年推出。它于 1990 年被2232取代。姐妹型号包括2220和2221。

它有模拟模式和数字模式。在数字存储模式下,最多可将三个波形集(CH 1 和/或 CH 2)存储在保存参考中。记忆并在以后调用显示。

2230 具有许多前面板控件的字母数字 CRT 读数。右侧的 DB-9 辅助连接器提供外部时钟输入以及模拟 XY 绘图仪输出,以制作显示的永久副本。可以通过“Mem select”菜单访问此功能。

某些固件版本具有带有 Tektronix 徽标和向导图像的诊断菜单。

光标旋钮很容易出现故障。它变得紧张并且无法正确滚动。

选件包括RS-232和GPIB接口板,其中包括 32K(26K 可用)电池支持的内存子板(2220 和 2221 的相同选件不包括内存)。

推荐的推车是K212。

主要规格
带宽        100 MHz(模拟)
采样率        20毫秒/秒
记录长度        1K或4K样本(单通道),可选26K
偏转        2 mV/格至 5 V/格,1−2−5
解决        8位
输入阻抗        1兆欧//20pF
最大安全输入电压        400 V(直流 + 峰值交流)或 800 V p-p交流
共模抑制比        10 MHz 时至少为 10:1
时基A        50 ns/Div 至 0.5 s/Div,1-2-5,x10 放大镜,即低至 5 ns/Div。在“存储”模式下,可提供高达 5 s/Div 的较低扫描速度
时基B        50 ns/Div 至 5 s/Div,1-2-5,x10 放大器,即低至 5 ns/Div
Z轴        输入(强度); DC 至 20 MHz,最大安全输入 30 V(DC + 峰值 AC) 输入电阻约 10 kΩ
显像管        154-0861-00 ;显示面积:8×10cm²
方面        带脚和手柄:137 x 361 x 511 mm³
特征
XY操作
预/后触发
平均
双时基
光标和读数
选项
选项 10 – GPIB和内存(板 670-8900-00); 156-2012-00 2k×8内存;160-2998-xx 64k×8 EPROM (27128)
选项 12 – RS-232 接口和存储器(板 670-8899-00)

内部结构
2230 由Intel 8088微处理器控制,固件位于一对 27512 EPROM 和六个 TMS4426 16K×4 DRAM 中。 A/D 转换器是Sony CX20052A(8 位、20 MHz、ECL 输出)。一对 MCM2016H 2K×8、70 ns RAM 作为采集存储器。

楼主:
2230 2221 2220 描述(OCR) 2230_2221_2220

2230 2221 2220 描述(OCR) 2230_2221_2220.pdf

楼主: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1.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2.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3.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4.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5.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6.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7.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8.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09.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0.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1.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2.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3.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4.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5.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6.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7.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8.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19.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0.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1.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2.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3.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4.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5.rar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part26.rar

楼主: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1.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2.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3.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4.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5.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6.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7.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8.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09.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0.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1.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2.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3.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4.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5.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6.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7.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8.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19.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0.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1.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2.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3.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4.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5.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6.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7.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8.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29.rar

2230 服务手册高质量扫描 .part30.rar

楼主:
2230 操作手册 -00 (OCR) 070-4998-00

2230 操作手册 -00 (OCR) 070-4998-00.part1.rar

2230 操作手册 -00 (OCR) 070-4998-00.part2.rar

楼主: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1.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2.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3.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4.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5.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6.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7.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8.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09.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10.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11.rar

2230操作手册-02(OCR)(1988年5月版) 070-4998-02.part12.rar

楼主:
Tektronix 2220 2230 选项 10 和 122 安装 070-6090-00

Tektronix 2220 2230 选项 10 和 122 安装 070-6090-00.part1.rar

Tektronix 2220 2230 选项 10 和 122 安装 070-6090-00.part2.rar

楼主:
泰克 2220 221 2224 2230 2232(Q935、Q946、Q947、Q9070 替代品) 050-2239-03

泰克 2220 221 2224 2230 2232(Q935、Q946、Q947、Q9070 替代品) 050-2239-03.pdf

楼主:
2230 参考指南 070-5370-00

2230 参考指南 070-5370-00.pdf

楼主:
2230示波器 ROM 映像

ROM 映像.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2230 服务手册(OCR) 070-4999-00

谢谢兄台的资料。矿坛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网友(2025-02-20):
感谢楼主分享!刚好有台还未使用的TK2230(设备配置,全新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