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我们常用的检波二极管最全面的参数了

楼主(2024-12-09):
终于找到我们常用的检波二极管最全面的参数了,都是常见的,有时到处找却找不到这些的参数。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捣鼓旧收音机,需要换检波管,到二手网站买2AP的,有的要卖一两块一个,吓我一跳。来火到某宝。几块钱 ...

几块钱100个的应该是1N60P(肖特基管)。我实测过,用在中频检波效率比2AP9好,也好于我手头的好几种锗检波管(包括大玻封的1N60),稍好于1N4148,也就是说大信号检波1N4148都要好于2AP9,当然前提是都工作在最合适的工作点,加合适的正向偏压(偏流),锗检波管应该只是在矿机这类的应用上有优势,不过现在好像这个优势被场管抢去了

网友:
我见到的型号最全的。赞一个!

网友A:
最近捣鼓旧收音机,需要换检波管,到二手网站买2AP的,有的要卖一两块一个,吓我一跳。来火到某宝。几块钱包邮,买了100个1N60,效果感觉比那些腿都不容易吃锡的古老2AP9之类还好(心理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捣鼓旧收音机,需要换检波管,到二手网站买2AP的,有的要卖一两块一个,吓我一跳。来火到某宝。几块钱 ...

纯个人观点:是必然的,没有必要追求锗点接触,通过几个产品手册,可以窥出一些端倪。

1) ON-semi的MMBD701产品手册:
专门的少载子测试平台

2) 锗点接触二极管资料不是很全面,但可以根据同期、类似定位的国外产品推断一二,比如经典的OA/AA系列(比如,OA90可以说是国外版的2AP9了,它同系列的二极管不少):

结电容是不大的,毕竟是点接触。但是反向漏电流很大,trr由于毕竟是PN结,根本没办法和金半结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玩矿机的大佬,需要“冷冻”锗二极管的原因吧,低温可以让反向漏电流更低。但相对的,更低温也让二极管的“开启阈值”电压升的更高。在中放后的检波,则更明显,毕竟还可以调整偏置程度,更容易“适配”。

网友:
这是那本书里的

网友:
留个记号吧,曾经清理废板子的时候忘了把黑白电视机上的2AP9拆下来,闹的现在有时候想再买2AP9,好在还有收音机的板子

网友:
   感觉1n60 与1n60p参数与 网友 wxy-4018提供的参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