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二个用茶叶罐DIY的充电宝

楼主(2024-12-09):
废物利用之茶叶罐超级充电宝
这些年陆陆续续用了快十台笔记本了,淘汰的笔记本或送人或废品,唯有电池都基本留下了,以前做过一个12V的电子琴室外电源,还剩不少电池。电池老这么放着也不是个事。趁着今年下半年不忙,准备废物利用了,做几个充电宝还是比较实用。电池大部分都是18650电池,THINKPAD还有的是3550电池,不少已经饿死了。不管这些,全部先充满电在放电,搞几个循环,过程当然很漫长,期间正好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外壳和电路。转来转去最后发现家里的铁皮茶叶罐还比较合适,外观尚可,强度适中,关键是加工容易。电路就选IP5306之类的一体板了。电池在经过几个循环后就开始筛选了。我选用废旧电池有二点:一是容量不能少于标称的80%,二是自放电越小越好。容量检测用我以前DIY的HH放电器测试,经过HH检测合格的电池再进行自放电筛选,充满电后放7天,中间定时测量各电池的电压并记录,嫌麻烦的话也可以不测,一个星期后测试电压,低于4V的就不要用了。其实笔记本电池组坏掉后并不是里面所有的电池都坏了,往往只是其中的1块或2块电池有问题,但是因为是串联充电的原因,系统就对整块电池组拒充了,所以大部分电池其实还是好的。筛选后的电池就可以结合茶叶罐的内部空间组合成4.2V电池组了,不同容量的电池可以直接并联,关键是自放电率要尽量一致,虽然5306有电池保护功能,但我还是给电池组另外加了保护板。茶叶罐是铁质的要注意做好绝缘,我是在底部和四周都用塑料进行了隔离。在电池组的上面加一根方木条,2侧用小螺丝固定在罐子上,有四个作用:一是压紧电池组防止晃动,二是加固茶叶罐,三是固定电路板,四是隔离电池与电路板。买的成品IP5306模块,面板用洞洞板制作,洞洞板固定在罐子顶盖上,顶盖用螺丝与侧壁相连,这样既牢固拆卸也方便。将指示灯复接到面板上,默认电路指示灯太亮了,消耗电池电流超过10ma,长期耗电也挺大,我割断2/3脚的pcb,加了二个2k电阻,电流减少到2ma以下,亮度合适。大的那个茶叶罐做了2个相互独立的充电宝,内置2组电池(2*6节电池)、2块电路板,稍小的那个茶叶罐做了一组电池(1*12节)一个电路板,面板空余比较多,又加了照明功能。电路图就不贴了,网上ip5306一大把,其它不多说见图,也算是废物利了。用这么大的充电宝,飞机高铁肯定是不能带的,就放到公司宿舍和家里用吧。条件有限不能尽善尽美,发帖供坛友消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少折腾,一旦哪没搞正确突然爆燃烧了家不说惹了邻居还得吃官司。早晚一天它会被列入危险品行列。

说的没错,理论上讲所有电气设备都有短路起火的可能,路上走都有被车撞的可能,吃饭也有噎到进医院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少风险,具体到我这充电宝,茶叶罐所有内壁上都贴有厚厚一层塑料纸,电池也被塑料纸包裹,不会发生外部金属短路的风险。但是如果锂电池内部短路了,那就没办法了,毕竟所有锂电池都有内部短路的可能,总不能都不用吧。好在即使起火了,金属外壳反而是一层很好的防护层,比塑料外壳要保险。

网友A:
这种东西少折腾,一旦哪没搞正确突然爆燃烧了家不说惹了邻居还得吃官司。早晚一天它会被列入危险品行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少折腾,一旦哪没搞正确突然爆燃烧了家不说惹了邻居还得吃官司。早晚一天它会被列入危险品行列。

哈哈,这种可能性是有,但也不能草木皆兵!锂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安全!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电池测试仪。

网友:
整的挺好,废物利用,实用性强,字迹工整漂亮

网友:
厉害啊,本论坛人才济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理论上讲所有电气设备都有短路起火的可能,路上走都有被车撞的可能,吃饭也有噎到进医院的,我 ...

你这叫抬杠,你咋不天天鼓捣鼓捣毒药炸药玩玩?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听意见没错,不必争论。友好共处,和谐论坛。

楼主:
其实我的重点是后半段。意思是正常使用条件下,这个充电宝锂电池还是安全的,毕竟锂电池现在是主流。

网友:
用铁壳的茶叶盒来制作充电宝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少折腾,一旦哪没搞正确突然爆燃烧了家不说惹了邻居还得吃官司。早晚一天它会被列入危险品行列。

爆炸的一般是三元锂电,其它锂电相对安全

网友:
整的挺好的废物利用

网友:
太有才了,茶叶盒底部还手绘电路图

网友:
普通塑料壳可以是爆燃、爆裂,换了铁壳,可能就是爆炸了。

楼主:
本不想再回复有关安全的问题,但是看到还有网友在说BAOZHA之类的话,我感觉到很无稽,还想最后再说几句:难道不知道18650电池本身就是金属罐吗?难道不知道许多电动汽车都在用18650电池吗?难道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还不完善吗?何况我这个充电宝并不是密封的,面板洞洞板上那么多孔洞难道不能泄压吗?事实上所有专业通信机房的电池都是放在金属机柜里的,如果还想到要BAOZHA,那就不是我DIY的问题,而是有些人酸葡萄的心理了。

网友:
哈哈,看到楼主家的芭蕉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