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DQ检波S极线圈的问题

楼主(2024-12-09):
这个线圈匝数虽然很少,3—5圈的样子,但这个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老师矿友们实验决定的,其实,半圈1圈,也可以,少了选择性好,多了灵敏度好调到最佳最好,我都是加一个选择开关,随时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矿友们实验决定的,其实,半圈1圈,也可以,少了选择性好,多了灵敏度好调到最佳最好,我都是加一个选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许版有提,2k耳机用6分之1,32+32用12分之1,大约这样,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线圈和谐振线圈形成变压比,也就是阻抗变换,就是一带选频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圈和谐振线圈形成变压比,也就是阻抗变换,就是一带选频的高频变压器

这个线圈具体啥作用原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圈具体啥作用原理呢?

主调谐线圈控制场管G极而改变S,D极间电阻变化,这几圈就是供应负载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