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行幅变宽,换校正和逆程电容无效,求指教

楼主(2024-12-09):
行幅调节电阻拧到头了,逆程电容换大的了,也几乎无效。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行幅变大,逆程电容容量应该减小。
有些电路逆程电容有一大一小两个,小的一个用来调整行幅,也可以焊下小的一个试试。

网友A:
检查带换下S校正电容试试 该电容容量减小也会出现类似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带换下S校正电容试试 该电容容量减小也会出现类似故障。

并联了一个 作用不大

网友A:
如果是带总线的机型可进总线调下行幅试试。

网友B:
逆程电容换大的了,也几乎无效。
减小逆程电容,才能提升高压,缩小画幅。
另外,看看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行幅大跟逆程电容,枕形校正有关系,如果单纯行幅大有可能跟枕形校正电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带总线的机型可进总线调下行幅试试。

古董机器 没有总线

网友:
首先看主电压110v是否变低。另外看看偏转线圈接口有没有氧化。再看看高压是否变高。再看偏转线圈是否松动。

补充内容 (2024-12-10 08:06):
最主要的是行管是否老化忘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程电容换大的了,也几乎无效。
减小逆程电容,才能提升高压,缩小画幅。
另外,看看行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

一大一小并联的183和223应该是逆程电容吧
另两个ccb电容是224和224并联
插针是偏转线圈的连接处

网友:
逆程一般在行管的C极与E极之间,耐压在1500V以上,调整一个几百PF的就差不多啦。

网友C:
逆程电容越大行幅越大搞反了,但逆程电容变太小行输出变压器各路电压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程电容越大行幅越大搞反了,但逆程电容变太小行输出变压器各路电压会升高。

会烧毁吗,我想三分之一

网友:
1、减小逆程电容。2、加大S校正电容。3、换好的行管,包括与行管并联的二极管的质量要好。4、检查显象管是否衰老。

网友D:
减逆程电容,是饭鸩止渴。会导致高压升高,击穿行管,高压打火等一系列问题。
行幅过大无非是,
1,行供电电压过高,21吋及以下的电视,一般110v左右供电,25吋及以上就有110v,130v,140v等等多种供电。
2,S校正电容,容量变小。
3,枕校电路故障,当然一般情况25吋及以上和21纯平的才有枕校,21吋及以下普通无此电路。

楼主都没详细说明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视,让人去猜,大家都去猜吧。

网友:
楼主,你最应该检查的还有阳极高压

网友:
枕形校正电容和校正管可能坏了

网友:
暴力解决方案,适当降低电源电压。

网友:
应该减小逆程电容,加大S电容,换下阻尼管,校正电路中的滤波电容,还有电感有没有局部短路.

网友:
工作电压低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逆程电容,是饭鸩止渴。会导致高压升高,击穿行管,高压打火等一系列问题。
行幅过大无非是,
1,行供 ...

6寸索尼的彩色显示器,三色输入。

网友:
你都搞不清楚元件作用就来乱调,毛病只能越搞越大了。逆程电容很少会超过10000p的,都会标注耐压值!这类故障,第一个先检测主电压正常与否,然后才能检测行部分。非电解电容,日本的机器只要用电容表测量下容量就能判断出来好坏。

网友:
一般地逆程电容只会变小,导致行幅变小,变大基本没见过。

网友:
这种洋垃圾电视很不好修,电路和国内流行的不一样,没可参考的电路,一般只能把行电路电解电容都拆下来测一遍,有失容的更换,有些阻尼二极管也可能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