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S参数测量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各位老师好,最近看书知道三极管有S参数,看过三极管手册后发现手册里写的都是在指定条件下的S参数。但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不可能和手册上的条件完全一样,既然不一样,那么S参数肯定要变换。碰到这种问题,书上都是说测量三极管的S参数,可是这个S参数怎么测量呢?
我想到的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但是矢量网络分析仪对输入功率应该是有要求的吧!那么三极管的S21和S22就不能直接测量,需要安装衰减器,但是安装衰减器之后S21测量的就不准了,同时S22的值可能也不准了。要是不安装衰减器直接测量,三极管输出功率要是很大可能会烧毁矢量网络分析仪。要是不带电好像还不行。
所以,想了想,还是没想出来怎么测量,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点。

楼主:
哦……大体上知道了。

感谢老师的帮助。

我的理解是放大电路输出端接衰减器,然后接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出来的S21加上衰减值就是实际的S21。S22应该就是测试出来的S22。

但是有个问题,接衰减器是否需要先校准再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大体上知道了。

感谢老师的帮助。

你先接上衰减器,不接被测件,然后校准,校准完成后再测量就不用管衰减器的问题了,可以直接得到S参数,无非是测量动态范围受到衰减器影响

网友B:
厂家都做好了,为什么要自己去测一遍,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没必要,如果书上每一句话都要自己亲自验证一遍,那这辈子你都验证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接上衰减器,不接被测件,然后校准,校准完成后再测量就不用管衰减器的问题了,可以直接得到S参数 ...

感谢老师的指点。

其实这个问题是跟我现在工作的环境有关,目前我单位正在做5W输出的发射极。我想要测试最末一级发射管的S参数,根据测量的参数然后匹配负载。
我的衰减器是30dB的,那么我装上衰减器之后做校准此时网络分析仪PORT2能收到信号吗?

由于我是做单片机和上位机软件的,没有机会摆弄单位的网络分析仪。而我们单位做硬件的也不使用网络分析仪,我们单位做硬件的原则就是电感电容一个一个试,直到试到满意为止。所以他们连网络分析仪都不会用,我想问还问不出来。

还望给位老师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都做好了,为什么要自己去测一遍,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没必要,如果书上每一句话都要自己亲自验证一遍,那 ...

感谢老师的指导。我看手册上写的都是指定电压和电流时的S参数。如果管子工作在不是手册上指定的环境,那S参数可能回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测试管子的S参数,然后根据测量的结果设计匹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都做好了,为什么要自己去测一遍,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没必要,如果书上每一句话都要自己亲自验证一遍,那 ...

那我问你,你有9018和国产3356的S参数吗?你知道NEC测3355时管腿去嵌到何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