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75差分输入电路

楼主(2024-12-10):
若是输入电压是±11.5V,使用这个差分电路进AD7175怎么样呢,差分输入±2.5V,7175使用±2.5V供电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我会把所有电阻值除以10

网友A:
何必这么搞呢,你这输出电阻太高,驱动能力很差,还得加缓冲,还不如直接用差分输出运放,推荐THP210,LC商城有货,不贵,应该比你的运放还便宜

网友B:
eevblog上的一个人给AD7177做的差分输入AFE,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vblog上的一个人给AD7177做的差分输入AFE,可以参考。

是不是用ADI文档里的这个图会简便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搞呢,你这输出电阻太高,驱动能力很差,还得加缓冲,还不如直接用差分输出运放,推荐THP210,LC商 ...

这个也是ADI文档里的一个,实际是没动差分输入块电路应该怎么调理

网友:
ADI文档中的这个用在7.5位DVM中的输入电路是有实测数据的,性能是不错的。不过称不上简便吧,那几个电阻好像都是LT5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ADI文档里的这个图会简便很多呢

这个图可以,但不一定有差分运放成本低,效果也不一定有差分运放好,如果单端输入的话U4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vblog上的一个人给AD7177做的差分输入AFE,可以参考。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也不低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ADI文档里的这个图会简便很多呢

我是否可以用这个差分电路呢,输入进来我做了X1,X10.X100三个档位,然后经过电阻分压衰减5倍,差分进入ADC。差分一级的供电电压尽量小,保护后级ADC,或这个在差分输出线上钳位二极管做保护,使用2.5V电压做钳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也不低吧

用这个电路AD717x的输入缓冲得打开。这个方案因为用了bootstrap性能是较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否可以用这个差分电路呢,输入进来我做了X1,X10.X100三个档位,然后经过电阻分压衰减5倍,差分进入AD ...

这个也可以,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虽然最终换了差分运放,但这个电路我实验过效果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虽然最终换了差分运放,但这个电路我实验过效果是不错的

谢谢,那我就先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