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向有经验的朋友们求助。

楼主(2024-12-10):
因为没有玩过扫频仪也缺乏知识。所以在学做爱康木老师推荐的简易中频扫频仪电路,在完成之后的调試过程中遇到困难!前天已发过一贴,得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与指点。采用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及信息。经过我这两天的努力,似乎频标信号基本稳定了下来。看来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在这里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今天再发一帖,请求制作过这类简易中频扫频仪的前辈们提供一下校准的重要指标。及方法!!!
先将本机的目前状态向大家介绍一下。
锯齿波电路工作正常。线性良好且稳定。扫频振蕩电路也按照要求各点电压正确。当检测频标志时,转动50K电位器时,频标点在示波器上左右移动。同时用频率计可以测试出频率在379KHz到630kHZ内变化!转动470K电位器会改变信号的强弱。另外振荡器信号输出的lK电位器可以调节输出信号的大小。稳定,可靠。频标电路稳定在465点25上!
目前我想請大家帮助的是提供一些信息。
一,在以后实则扫频时。是不是要将扫频振荡电路调整並固定在465KHZ的频段上。或者只要频标在示波器的中心就可以了!因为频标信号就是465kHz的。
二,在接入线路对中波进行中频扫频时,要不要将收音机变频级短路或开路?
三,我制作的机器是根据我自己的现有材料,及安照接线尽量简单,及就近的原则。可能与他人有些差别!如有不好。希望大家提出改进的地方。本机还未最后定型。还有改进的空间!
先谢谢各位了。上图(整机及部份参数图)

网友A:
农闲了,南通老乡的帖子多了起来,

您的搭棚机,使我回忆那个时代。

网友B:
        楼主涉足的技术还不少呢,敢于制作电子仪器的人真不多呢,赞一个!

网友C:
我是将扫频振荡调到440KHZ-480KHZ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闲了,南通老乡的帖子多了起来,

您的搭棚机,使我回忆那个时代。

是的,5月份动手做到六月底完工。以后便扔在一边忙于农事。现在可以闲到明年清明前后!我一直对测量仪表感兴趣。这也是照样画葫芦。学着做的。还靠众人拹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涉足的技术还不少呢,敢于制作电子仪器的人真不多呢,赞一个!

j板主过奖了。我也是学着做的。爱康木老师的贴子里讲介得很清楚。另外自己以前存在手中的器材也不用再买!这次就是买了六个变容二极管。其他都是就地取材的。谢谢你的支持与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将扫频振荡调到440KHZ-480KHZ范围之内。

一只电感线圈我重绕了一个,现在电感约800多uH,原来的是700UH左右频率是在360至510uH。你这么说了。那么我重新绕回去。调整一下47K两头的电阻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关键是想了解一下测试时的操作要求,方法,及注意事项。所以发贴求助。我文化不行。基础差的很。有许多地方还是要向大家学习。谢谢你的提醒。望多多指教,关照。

网友C:
电感不必重绕,只须要调整锯齿波到变容二极管之间的上下二个电阻的阻值就行,这二个电阻是控制扫频的起始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不必重绕,只须要调整锯齿波到变容二极管之间的上下二个电阻的阻值就行,这二个电阻是控制扫频的起始频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明天再调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