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衲偶然发现最好的音频功放OTL配对三级管:BF471、BF472

楼主(2024-12-10):
仅是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感觉代替老机很爽的。
大材小用呼?小才大用呼?有人用过呼?效果如何呼?有更好的对管呼?

补充内容 (2024-12-10 17:0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衲搞错了,谢各位提醒。
pay attention,这两种三极管不能用于音频功放。

网友:
集电极电流只有0.03A咋用?

网友:
就硅管来说,一般的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收音机8050和8550可以了,大功率的OTL另当别论。

补充内容 (2024-12-11 15:25):
这管子未必有多好,只是便宜,对于便携式收音机来说够用,很多厂家会选用。

网友:
BF471  BF472 是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用的视放管。
都是300v  100mA的。
手头有BF472,实测Ic电流线性在30mA左右。

网友:
电流比常用的2N5551和5401小,耐压高一些。
5551和5401应该更适用一些。

网友:
8050和8550是最好的,电流大,低压供电的线性也不错。

网友:
虽然是为视放生产的高压晶体管,也是可以用在音频功放中的。只是不适合用在输出级。
在一般功率不太大的OTL功放中,TO-126封装的功率管可以用B772  D882。电流大。

网友:
以300V耐压的管子来说性能确实蛮好。
上世纪末飞利浦西门子与日厂多少精品随着需求变化而消失,如今剩下的并不是最好的器件。
8050/8550我从不用来做线性放大,只用来单片机点灯之类的杂役

网友:
可以用做前置放大,推772和882,

网友:
小功率推荐D882/B772,中等tip122/tip127,大功率2SA1941/2SC5198,再大1943/5200 再再大mje15032 配对管忘记了

网友:
老衲你是不是在explore girl的时候西地那非吃多了?吃昏了头了?

楼主:
这个三极管极为奇特,耐压这么高,耐流这么低。
不都是硅PN结,和9012、9013差距咋这么大呢?

网友:
结电容特别小,米勒电容极低,耐压很高,适合做大摆率放大,例如直驱压电陶瓷高速随动器,高频换能器什么的,我猜可能是很好的。

网友:
CRT 视放用管,耐压高,电流稍小,线性好,频带宽..

可以用来驱动胆后级,

或100v高压+牛出 小甲...

网友:
老衲看走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