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波本振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用示波器测量一台采用cd7613中波本振波形,却显示有两个基本相同且平行的正弦波,幅值在300mv以内,而其它收音机(la1600或晶体管)本振波形只有一个正弦波,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本振电路存在什么故障,该怎么解决?

网友:
提供示波器的设置,提供图。

你这么说的话,要看明白都相当不容易。

网友:
最近无厘头的帖子有点多,让人晕

网友:
估计是示波器设置不当??

网友:
开始用仪器检修,是一个好的开始,值得点赞的!

可是,至少上个图啊

我猜测,接线不对,或者示波器没有设置好,没有满足触发条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等空了把图片发上来给各位老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