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2-10):
我在X宝拍了几个TDA7052A小功放块,看印字挺漂亮的,商家说这是进口拆机品、原装原字......
买到后搭建了电路、输入正弦波、输出波形很难看,连方波都不是......于是与商家联系、顺利退款,芯片他也不要了.....
我想请教坛里老师:这个可能是什么芯片呢?   1脚电源+;2脚输入;3、6脚接地;5、8脚输出。与TDA7052A完全相同。价格也不便宜,拆机品卖1.2元一只,还另加6元运费。大家看看能有什么利用价值

看印字很漂亮

看印字很漂亮

网友:
音频功放芯片,其实很多芯片都可以在www.alldatasheetcn.com查到。

网友A:
我也有这个芯片,还没使用,不知真假。
反正现在做小功放,要么8002,要么28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芯片,还没使用,不知真假。
反正现在做小功放,要么8002,要么2822。

乙猪老师也是这家 “拆机品1.2元一只的吗?”还有6元运费。为了买到好芯片咱没敢省钱。看来印字再漂亮也不能信了。

楼主:
谢谢海洋老师:这个电路我知道,外围几乎没有其他元件,搭好电路严重失真。我怀疑我买的的不是TDA7052,而是其他什么型号的片子。既然商家不要了、我想请老师们帮助猜猜可能是什么型号芯片、是否有利用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老师也是这家 “拆机品1.2元一只的吗?”还有6元运费。为了买到好芯片咱没敢省钱。看来印字再漂亮也 ...

应该不是同一家,我的是七毛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洋老师:这个电路我知道,外围几乎没有其他元件,搭好电路严重失真。我怀疑我买的的不是TDA7052,而 ...

有坛友玩过,没有出声
有谁用过带电子音量控制器的TDA7052A吗?

网友:
估计是拆机货,没有测试就上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坛友玩过,没有出声
有谁用过带电子音量控制器的TDA7052A吗?

谢谢海洋老师提醒!这个芯片是TDA7052A,可能4脚需要对地接一只1MΩ可调电阻、做电子音量控制。等我再试试。

网友C:
7052A的音量控制是通过4脚直流电控制的,控制电压在0.5-1.4V。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52A的音量控制是通过4脚直流电控制的,控制电压在0.5-1.4V。见图

回复 sgeli_sh 老师:能想到的都试了,给4脚接可调、调整电压、听声音是有变化的,但是输入的是纯正的正弦波、输出端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输入端串电容、电源加退耦、输出端加茹贝尔网络.....等等都试了,始终见不到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sgeli_sh 老师:能想到的都试了,给4脚接可调、调整电压、听声音是有变化的,但是输入的是纯正的 ...

这波形很特殊,削顶失真中又有半波正弦。削顶失真多是大信号引起。建议尽量减小输入信号试试。芯片无外围元件控制增益,其电子音量控制如果仅是信号衰减方式,大信号失真很难避免。资料中的40dB增益,也算不小了,可将电子音量控制至最大音量,输入信号减小至10mV来测试,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波形很特殊,削顶失真中又有半波正弦。削顶失真多是大信号引起。建议尽量减小输入信号试试。芯片无外围 ...

谢谢老爷子关注!
我试过减小输入信号幅度,不管用。图片上的波形就是将输入信号减小到很小时的模样。 再加大就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线条了,根本没法看了。
我觉得这个芯片好像是个功放芯片、但应该不是TDA7052A,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型号芯片打摩的。在此请有经验的老师们帮我猜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sgeli_sh 老师:能想到的都试了,给4脚接可调、调整电压、听声音是有变化的,但是输入的是纯正的 ...

这波形确实怪怪的,把输入信号减小到10-30mV,用示波器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波形再试试,输出可以用电阻代替喇叭。如果还是老样子那只能说这芯片有问题,不能用。我买过7052不带A的倒是很好。焊好后一试声音很好(带4寸喇叭的音箱),测输出两端电压电位差也很小(10mV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波形确实怪怪的,把输入信号减小到10-30mV,用示波器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波形再试试,输出可以用电阻代 ...

谢谢!等我有时间专门为它焊一块 “实验板” 研究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玩意.....

网友E:
这片子我以前也买过,根本不出声,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片子我以前也买过,根本不出声,扔了

我接入音频信号它到是发声、就是很难听,拿示波器一看才知道根本不是正弦波。昨天已经烧毁了一块了,还有四块.....等全烧毁了也就完成任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波形很特殊,削顶失真中又有半波正弦。削顶失真多是大信号引起。建议尽量减小输入信号试试。芯片无外围 ...

师傅 中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