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地中波王,不如自家中波王,活跃坛子,提议搞一个中波王DIY命题制作活动如何

楼主(2024-12-10):
看见最近各种中波王甚嚣尘上,忽然想到这个题目,活跃论坛提议搞一个中波王DIY制作活动,随便写了几个制作条件
1、只以中波的收音效果为准,其他哪怕加了100个短波也不加分
2、以接收中波的灵敏度、选择性、抗干扰性、音质为评分选项
3、采用的放大器件必须是半导体器件,型号类型不限,电子管不吃来,那是电子管板块的项目,集成电路(包括功放集成块)不吃来,那是厂家的功劳
4、电路程式、采用的放大器件(管子)数量不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5、制作完成度必须高,必须要有完整的机壳成为一个整机。地摊不吃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制作
6、供电电源不限制,交直流电均可
7、时间,可以不做太大的限制,宽松些为好,利于自由发挥
8、其他,各位补充

网友A:
公平比较的话需要实机统一邮寄到评判组,并且需在多个不同的接收环境下实际接收比较评分才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活跃论坛就不要有那么多限制,同样的集成电路,不同的人做也会有好有差,相信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中 ...

支持观点,既然中波王那自然以结果论英雄。应该不限制集成电路,有本事给成品机加高放都可以。去掉音质,个人认为这项意义不大。
然而,都是口头说说而已。
好的机器图纸那么多,仿制都造不出几个何谈自行设计,还要整机。
第尾才子先生曾提到鬼子造过有4还是5级高放的机器用来在大洋中心收信。

说过当做过了。
好久没见到才子先生了,可能是高质帖太少。

网友B:
我认为活跃论坛就不要有那么多限制,同样的集成电路,不同的人做也会有好有差,相信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中波王”真正的天花板(我就是)。模拟、数字一起上,晶体管、电子管都来,这样也可结束以前各种争论。关于收听环境、天线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先初选,大家品评,选出公认前十的再邮寄到一个统一的地点比较,重点比较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收听效果。唯一的要求就是完成度,摆地摊的有可能寄到地方就不响了,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外壳漂不漂亮可以排在最后,毕竟是选“中波王”,不是评选木工、钳工手艺

网友:
集成电路是半导体器件,不应该限制,但是限定集成电路型号,电路形式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
集成电路应该允许使用,我这里信号差,就算使用了集成电路,能达到传说中的春雷3P5的效果吗?

交流电源应不允许使用,使用交流电源有好坏两方面,好的方面,如果没有干扰,使用交流电源的收音机灵敏度比较高~这是电源线起到了天线作用,掩盖了真相。
坏的方面,如果当地有干扰,使用交流电源会引来干扰。

网友C:
两个问题
1、集成电路的边界不明确。双栅管是集成电路吗?CA3046是吗?二极管环混呢?
2、无源元件怎么算?甲买5连可变我只有2连,乙用镀银线圈我只有铜丝...这咋办,富贵者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1、集成电路的边界不明确。双栅管是集成电路吗?CA3046是吗?二极管环混呢?
2、无源元件怎么算 ...

集成电路这个说法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是怎回事,或者可以说集成电路的定义只用一个封装的器件就可以完成整个收音机功能或者某一部分功能的半导体器件,比如可以完成从高放变频到中放直到检波输出的器件,可以从完成低放到功放的器件,而双栅管显然不可能,不能算集成电路,双栅管为啥叫做管而不叫双栅集成电路?从来也没有人把双栅管叫成双栅集成电路过。至于其他五连双连镀银镀铜啥的,不必限制,能用双联镀铜做出好的结果说明是成功的,不然成了少年宫发个统一套件大家都一样了有啥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集成电路这个说法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是怎回事,或者可以说集成电路的定义只用一个封装的器件就可以完成整 ...

那不是还有最后一条其他各位补充吗,你也可以补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电路应该允许使用,而交流电源不允许使用,使用交流电源有好坏两方面,好的方面,如果没有干扰,使用交 ...

本意是想尽量让大家用分立器件各显神通,用了集成电路觉得“味道”少了些,比如上面有一项音质,用一块什么1875之类做功放取得了好音质,是制作者做得好呢还是厂家做的好?不好评定了

网友:
坐等矿坛中波王诞生!这个必须好好欣赏欣赏,瞧瞧矿坛中波王到底能达到什么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意是想尽量让大家用分立器件各显神通,用了集成电路觉得“味道”少了些,比如上面有一项音质,用一块什 ...

我觉得中国王应该以灵敏度为第一,其次收台最多就是中波王。其次是选择性,再次才是音质。

网友:
所以组织实施的难度应该不小。

网友:
是否可以不限DIY或成品?比如有的坛友手中有春雷3T2,春雷3T3,或者日本中波王,德国中波王等等,谁的中波收音机在信号差到极点的情况下收台最多谁获胜。如果仿制一台这类收音机,太耗费工时了。

楼主:
其实就是活跃论坛提议有个活动,谁做出来了发表一下就好

网友:
nxp6686和775x估计就可以了。还不如去研究中波天线放大器和天线效果更好。

网友:
坐看各位王爭霸,春秋雌雄大紛爭。

网友:
一本老书上有半导体收音机的级别标准和测试方法的,评判标准可以此做底子来增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平比较的话需要实机统一邮寄到评判组,并且需在多个不同的接收环境下实际接收比较评分才有说服力。

响应Q师提案!无实物鉴定,无统一评选标准,称王也属虚拟。
组织评判难,但有一常年召开的矿友联谊会,其中大家高手云集,参会者都有资格当评审员。

补充内容 (2024-12-13 10:42):
将作品汇集至联谊会,人证物证,选拔必然相对公正。

网友E:
正规检测机构的电波暗室,信号发生器,频谱仪,示波器都怼上,固定距离测灵敏度等指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规检测机构的电波暗室,信号发生器,频谱仪,示波器都怼上,固定距离测灵敏度等指标

电磁干扰严重,灵敏度难测,市电来源能滤除,但电磁屏蔽室难弄,买个旧集装箱不难,就是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干扰严重,灵敏度难测,市电来源能滤除,但电磁屏蔽室难弄,买个旧集装箱不难,就是没地方放。

去过深圳的中检南方实验室,做产品检测,好像是按小时收费的,凑够百十号人,每人出二三十块钱就差不多够测一次了。

网友:
直接去 野外公园收听。。

网友:
业余评判用业余爱好者的手段未尝不可。拿灵敏度评判举例:目的是选出矿坛自己的中波王,而不是一定要准确测出灵敏度指标。没有屏蔽室可以找干扰比较小的环境,比如未投入使用的地下室,车库,山洞等。

网友:
信噪比可以用等幅信号测出噪声,调制度30%的调幅波测出信号幅度。20dBx

网友:
20dB信噪比就是信号幅度是噪声幅度的10倍。

网友:
可以分成直放机和外差机两大类。

网友:
支持楼主的提议。建议  评比就不要了,重在参与找乐,不增加思想负担。除了晶体管分立件,电子管也可以,目标就是中波收台多。外观随意。

网友:
可以分成晶体管组,电子管组,集成电路组,否则乱在一起不好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