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中周谁认识?

楼主(2024-12-10):
很久很久以前邮购的各种元件包,里面有十个中周,就是这些型号,是10×10的,最左边的是MITSUMI品牌。网上貌似查不到任何资料。哪位老师了解?

网友:
一般都是早期录音机收音部分中周,和相应集成块配套,通用性很差,业余情况只能用骨架绕制需要的线圈,基本无用

网友:
如果有谐振频率为455或465KHz的,可以用于场效应管中放的双调谐中周(只用初级不用次级),与原用电路、场合无关。

楼主:
我是想用它们重新绕的,隐约记得其中应该有电视中周。收音机中周跟电视中周的磁芯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想找个电视中周的磁芯骨架自己绕个振荡线圈。

网友:
之前我也是几块钱买了几十个中周,需要重新绕,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它们重新绕的,隐约记得其中应该有电视中周。收音机中周跟电视中周的磁芯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想找个 ...

需要分清里面的磁芯是低频的还是高频的!相同的圈数,绕出来的电感是不同的!

网友:
个人经验:调杆的都是高频的(指短波用或电视机用),调帽的频率都不高,465KH中频或电视机6.5MHz伴音电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分清里面的磁芯是低频的还是高频的!相同的圈数,绕出来的电感是不同的!

所以我才问大家,不仅仅是圈数电感量的问题,还涉及磁芯在设计频率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Q值、损耗)。

网友B:
我看这6个中周都是用在电视机上的,也就是说都用于6.5MHz或4.43MHz以上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6个中周都是用在电视机上的,也就是说都用于6.5MHz或4.43MHz以上频率的。

因为时间已经很久远了,所以也找不到当初的资料,当时买的混装元件包,有两包是中周,另一包也是10个,是收音机的201中周、TTF2-9中周和LTF线圈等;这一包模模糊糊记得是电视中周,型号都不认识。
如果是电视中周的话,就可以拿来绕个振荡线圈玩玩,我需要的振荡频率在十到二十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