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中波头加KT0936M B9 连机成功

楼主(2024-12-11):
KT0936的L2波段频率从150K-516K,中频455K中其中,所以想加一个中波头中频输出到KT0936,变成二次变频机还能提高灵敏度。先用一个1.8K的电阻把碳膜刮一下变成1.87K左右,替换原中波电阻。高频头电路用的坛里njhhack的2SK596二管串联电路,KT0936用凯迪KK-9A试验。用模拟成品机把原混频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断开,接上场管头中周输出。把高频头先调整好,并调谐在一个电台上,接着转接到KT0936的1、2脚,调谐就能收到这个电台,再调谐高频头就能收到其他的中波台了。效果还不错,准备买一片KT0936专做中放用,这个中放可以接入如何机上,但只有场效应管高频头才能打破灵敏度0.2mv/m
的瓶颈,晶体管、集成电路高频头灵敏度只能达到0.2mv/m。

网友A:
我认为1.8k直接用就行,完全没必要动手术,你又不是医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1.8k直接用就行,完全没必要动手术,你又不是医生。

我的1.8K电阻是精度5%的一量全低于1。8K,因为不符合官方要求L2 1.87K1%精度,所以要动手解决。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不错有时间搞一下

网友B:
借本坛网友图纸,你试试这个BF9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1.8K电阻是精度5%的一量全低于1。8K,因为不符合官方要求L2 1.87K1%精度,所以要动手解决。

我是自己打的板,波段电阻全用的可调电阻,这一点KT0936M B9 比SI4836A10强,SI4836A10全是高阻值的1%精度的电阻,加起来还得是500kΩ,害得我重新买了一堆电阻 。对两个2SK596串起来做变频不太看好,尤其是只有两节AA电池的(看你外接了一节锂电池,也不过3.6V),在低电压下场效应管表现很差的(尤其是3V电压还两个场管串联),建议试验时提高电源电压。很期待你的实验结果,如果效果好,我的库存就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打的板,波段电阻全用的可调电阻,这一点KT0936M B9 比SI4836A10强,SI4836A10全是高阻值的1%精 ...

这个电路场效应管变频不是为了增益,而是为了变频,即使增益为1也无所谓。KT0936M的磁棒天线是非调谐电路,没有Q值,所以用场效应管变频是用其高阻输入,而得到70以上的有载Q值,所以比单用KT0936M最大灵敏度高70倍足够了。再说说K596二管串联我认为与BF998相比电压不是问题,弱点是Sm低。

网友:
昨天还想着用什么中放,今天突然发现,而你已经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本坛网友图纸,你试试这个BF998.

我手里没有BF998,有就不要拆2个话筒取K596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场效应管变频不是为了增益,而是为了变频,即使增益为1也无所谓。KT0936M的磁棒天线是非调谐电路 ...

我只是担心电压低,两个场管不能很好的工作,即使起振也可能由于本振信号弱或者振幅不均匀导致效果不好,不过一切以实验为准 。BF998我倒是挺多的(立创商城的、拆机的都有),这个管子有点意思,小电流表现真不怎么样,如果按通常BJT的1-2mA的静态电流配置,到几兆赫增益就不行了,电流上到8mA以上立刻变得威猛起来,这时G1可能是正偏了,搞得我都怀疑它是不是耗尽型的管子,跟2SK508、2SC3356表现完全不一样,有时间可以试试,都是便宜管子。

网友:
真要做好高频头,建议上平衡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担心电压低,两个场管不能很好的工作,即使起振也可能由于本振信号弱或者振幅不均匀导致效果不好 ...

原帖楼主已经试验过了596电压可以低至1V,振幅不变。BF998的跨导与2个栅极电压的关系见图,确实G1正偏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场效应管变频不是为了增益,而是为了变频,即使增益为1也无所谓。KT0936M的磁棒天线是非调谐电路 ...

确定是不调谐的?数据手册是调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不调谐的?数据手册是调谐的。

KT0936的前端是模拟电路低噪声放大器,在放大器前如果有调谐电路,只能是电调。对比普通电调收音机,0936没有CPU即使变容二极管也集成到芯片里,也难以实现电调。不要被厂家的“自动的天线调谐”所迷惑,LW2波段天线电感4.1-7mH,我用中周次级接入才多少uH如果有调谐电路还不失谐吗,应该无法工作。

网友C:
KT0936中波灵敏度16uVemf,同类型无调谐的si4836中波灵敏度30uVemf,估计是KT0936是宽带调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窄带调谐,即使失谐仅是灵敏度低些而已,并不是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T0936中波灵敏度16uVemf,同类型无调谐的si4836中波灵敏度30uVemf,估计是KT0936是宽带调谐,并不是我们想 ...

类似PL-990的前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类似PL-990的前端?

有可能,KT0936M B9数据手册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怎么实现的调谐。实现宽带调谐也没那么高大上,在芯片内部输入端做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较低的输入阻抗就是了,咱们一般拓展LC调谐回路带宽不就是并一个电阻吗?想要验证也容易,比如天线线圈电感400uH,接收到一个790kHz左右的电台,这时并上一个100pF的电容,如果接收信号变弱(失谐),就说明芯片内有一个调谐电容;如果接收信号变强(调谐),就说明芯片内没有调谐电容,厂家在扯淡 (这还是受楼主另一个帖子的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KT0936M B9数据手册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怎么实现的调谐。实现宽带调谐也没那么高大上,在芯片内部 ...

我曾经不规范的试过si4734,两个机器调谐到一个频率,把4734静音,去靠近另外一个收音机的磁棒,信号并无增强。

网友:
si47xx系列手册上没说调谐,两个不调谐的线圈靠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帖楼主已经试验过了596电压可以低至1V,振幅不变。BF998的跨导与2个栅极电压的关系见图,确实G1正偏才 ...

想仿制改部分电路,求原帖地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KT0936M B9数据手册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怎么实现的调谐。实现宽带调谐也没那么高大上,在芯片内部 ...

要像FM输入回路一样88-108M宽带输入,那么以1MHz为中心Q值0.9时才能达到1.1MHz的带宽,本来能达到150以上的Q值,现在并电阻Q值降到1以下这样的调谐回路等于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像FM输入回路一样88-108M宽带输入,那么以1MHz为中心Q值0.9时才能达到1.1MHz的带宽,本来能达到150以上 ...

其实也可以用几个固定电容切换,这样就不用做到1.1MHz的带宽,也不会Q值在1以下,这对于电位器调台的kt0936很容易做到。当然以上我只是猜测,看kt0936和si4836的灵敏度对比相差不到1倍,就能知道kt0936即使调谐,Q值也很低,比不调谐强点有限。我实际制作这两片芯片时,也的确没有感觉出灵敏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