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QB9以及UT61E+的是MF 47L的Rx10K挡的电压。

楼主(2024-12-11):
ZT-QB9以及UT61E+的是MF 47L的Rx10K挡的电压。ZT-QB9和UT-61E差别大,不知道是不是内阻不一样。测试x100挡的时候电压,ZT-QB9=3.11,UT-61E+=3.09。

网友A:
就是你猜的原因,所以测RX100差距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猜的原因,所以测RX100差距就小。

这样,ZY的应该是用在强电方面的了。

网友:
测电阻挡电压,这取决于表的内阻。你要纠结谁准,两块表并联就行。

网友:
看了看是怎么的

网友:
就是这个电压能触发变频器,所以。。。。。。此处省略若干字。懂得都懂。

网友B:
MF 47L 有 Rx100K 挡,内部电池不是 1.5 V + 9V ?

网友C:
两表并联测量,看看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 47L 有 Rx100K 挡,内部电池不是 1.5 V + 9V ?

RX100K有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表并联测量,看看差多少

两数字表按照修兄的方法,并联,得到的数值非常接近“众仪”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猜的原因,所以测RX100差距就小。

按照你的思维(应该),我用MF63表测试,由于MF63表12.5V以及50V的内阻是200KΩ。125V是20KΩ。测得的数值125V的接近众仪。12.5V以及50V的接近优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 47L 有 Rx100K 挡,内部电池不是 1.5 V + 9V ?

100K挡,只是用3V的电池。

网友:
在电阻档可以读出阻值,在直流电压档可以对应读出表的电压值,这个有什么新鲜的?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思维(应该),我用MF63表测试,由于MF63表12.5V以及50V的内阻是200KΩ。125V是20KΩ。测得的数 ...

“125V的接近众仪”,我怎么看是接近12V呀,而且这几个档测的数都接近12V。
MF47L的RX10K档内阻为200K,MF63这几个档的内阻分别是:12.5V*200k/V=2.5M、50V*200k/V=10M、125V*20k/V=2.5M,最小的2.5M也是众仪的2.5倍(从1楼第一图能看出来众仪是1M),所以63表这几个档测的都比众仪准,读数区别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V的接近众仪”,我怎么看是接近12V呀,而且这几个档测的数都接近12V。
MF47L的RX10K档内阻为200K ...

是我看错,你是对的。
但是125V挡,内阻是20KΩ/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