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模拟机与数字收音机灵敏度的指标

楼主(2024-12-11):
集成电路收音机芯片厂家的灵敏度指标单位是uv,一般10uV以上还是26dB信噪比。ULN3839的灵敏度是18uV20dB信噪比,跟DSP的KT0936M 16uV差不多。但是KT0936的实际灵敏度肯定没有ULN3839高,其原因是DSP机的灵敏度是实打实的磁棒感应电压16uV,而3839的18uV并不要求磁棒感应电压为18uV,不足部分由Q值贡献。举个例子,工农兵601收音机的中波灵敏度是0.2mv/m,这时的变频管基极电压是10.2uV,乘上初、次级比10倍,所以磁棒初级电压是102uV,再除以最小Q值40后等于2.55uV(磁棒线圈的实际感应电压)对比0936M的16uV,所以0936M的灵敏度应该超过1.2mV/m。这还是20cm磁棒的数据,如果是小磁棒灵敏度还要大降。
工农兵601高中频增益,下表是电压降到5.6V时(7.5).PNG

网友:
印象中,无线电接收设备的教科书已经把这些问题讲透了:灵敏度的极限就是噪声,特别是第一级管子的热噪声(先不管外部的噪声比如空间环境的噪声)。那些设计的人们都懂的,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不做傻事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