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深刻:蜡炸线圈

楼主(2024-12-11):
本来想给线圈蜡煮驱潮,结果时间和温度没掌握好,气泡是没了,但李兹线蚕丝和漆皮全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蜡,有这么高的温度?

我煮蜡的帖子有好几个,没见这么样的啊。蜡的温度100度多一点。

蜡的沸点很高,至少300度往上,如果一直加热,会有几百度,而蚕丝在200度就可以融化了,漆包线的聚酯漆也高不到哪

你听过用蜡当作油炸油饼的事吗?以前困难时期有些穷的地方有这么干的

网友:
楼主没有控制好温度,我炸线圈与变压器都不计其数了,蜡不能用纯石蜡,最好的是蜂蜡。但我大多时候还是用石蜡,蜂蜡不好找。石蜡要与松香配合才好用,我一般是让松香占三分之一,锅里先放石蜡,到110度时放松香搅拌,然后放线圈进去,蜡锅里一定要放个水银温度计,我的温度计刻度油漆都给溶解掉了,在需要的温度点上栓个细铜丝使用。松香石蜡法有个缺点就是用久了蜡锅里有一种粘稠的深色杂质容易沾到线圈上,要趁热擦掉,不然冷了不好去除。

网友A:
蜡,有这么高的温度?

我煮蜡的帖子有好几个,没见这么样的啊。蜡的温度100度多一点。

网友:
没有闪燃就是侥幸。闪燃极其危险。

网友: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是——————
往好处想,好在磁芯没乍是不是

网友B:
这蜡温度太高了,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蜡温度太高了,有疑问,

我是电炉子上放在锅里煮的

网友:
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经历,把收音机输入变压器的骨架都煮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电炉子上放在锅里煮的

制作一个磁棒天线及参数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供参考。

我温度定到90多度,蜡就融化了。你弄成炸了。前面坛友说的对,没闪燃了,就万幸了。

网友:
是蜡溶解掉了。

楼主:
急用先学:
蜡的沸点高,多在300℃以上,蜡的熔点为两个等级,一级熔点在74℃-78℃,二级品熔点在66℃-68℃。

------请叫线圈蜡煮驱潮,多少温度比较合适?

网友:
应该温度超过100度以上点就可以了,不宜太高,水分蒸发了就行

网友:
当红炸子鸡,100度足够,再高没意义了。

网友:
前面给你看过我哪个贴了。90度-100度之间即可。也要看蜡的材质,但一般不会超过100度。

你这个电炉子哪个位置温度太高了。中间垫一块砖头之类的还差不多。你这个不安全,小心蜡油掉到电炉丝上起火。

网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
空气可变电空可以炸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用先学:
蜡的沸点高,多在300℃以上,蜡的熔点为两个等级,一级熔点在74℃-78℃,二级品熔点在66℃-6 ...

一般100度左右就可以了,有恒温炉更好,没有的话简单的水浴法也可以,没那么高要求,100度的温度线包还是可以耐受的

网友C:
我的实验:磁环是有否炸蜡没有差别。李兹线不能浸蜡,浸了就完蛋!

网友:
石蜡是非晶体,没有固定熔点的,60~70多度是软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实验:磁环是有否炸蜡没有差别。李兹线不能浸蜡,浸了就完蛋!

是不是浸蜡成了蜡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浸蜡成了蜡炸?

不要用蜡,用厚度大的生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蜡,用厚度大的生料带。

生料带是为了避免磁环边楞把李玆线外皮磨破

网友:
这种情况用ptc加热片不知道能不能行?几十度到两百多度的型号都有,不需要控温,加热后可以自己保持在额定温度下。110度、120度、140度的在购物平台上都有,有220V的型号,也有电压低的型号12V或者5V就能工作,给一个小容器加热应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不是个好的厨师。

网友:
        这是交了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