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导航双声道输出能不能分四路

楼主(2024-12-11):
大屏导航双声道输出能不能用在四声道输入的功放板上,双声道输出到功放输入端,两两并联,是不是就可以四声道输出了
输出双声道是独立的负极,能不能负极并到一起

网友A:
自己接上试试不就行了,很多国产机器别看标注前左右后左右输出其实都是电路板内部连在一起的,有的虽然有LR立体声输出但内部也是连在一起非立体声单声道机器。如果国产也许你那玩意就是那我说的那种反并联正接上四个喇叭都说话至于听音乐甭想hifi声音很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接上试试不就行了,很多国产机器别看标注前左右后左右输出其实都是电路板内部连在一起的,有的虽然有LR ...

这个是真心话!有许多CD,VCD,及DVD。后面接口标明中置声道,重低音,环绕声,前置,后置,一大堆!实际上拆开一查,都并连在左右声道一起!!

网友:
你是要用所谓的“高转低”的方式将大屏导航的声音输出到另外的功放板?
首先现在大屏导航最少是BTL输出甚至数字功放输出,没有所谓的地线。所以尽量使用音频变压器或者是光耦合的方式,将直流电位绝对隔离开再进功放板吧。
两声道变四声道业余条件下直接左前左后并联,右前右后并联吧。或者可以用适当阻值的电位器,中点接音频变压器来,两端分别接左(右)前和左(右)后,可以调节前后的分配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心话!有许多CD,VCD,及DVD。后面接口标明中置声道,重低音,环绕声,前置,后置,一大堆!实际 ...

哈哈,02年在深圳顺电买了套国产家庭影院
厂家挺热情
开车送回安装调试
看了几天觉得好像总缺点啥
于是想把后环绕换下位置
偶然发现只接了一组输入的情况下后环绕三个音箱都发声
拆开功放一看
就一普通的四声道功放
找到顺电售后
顺电还是很重视
把商家和厂家都叫来坐一起协商
最后出于工作繁忙也没有过多精力来处理
在顺电的协调下
由顺电上门重新安装了一套天龙系统
原来的那套拆了放床底了
后来还接到顺电的电话
说已经罚款厂家2万元
没收厂家在顺电的保证金
并且给我寄了一张顺电的VIP卡
顺便也说一下
那时的国产功放的确是动了不少脑筋啊
重量不够铁块水泥来凑
声音够就并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