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用的表优利德ut71b

楼主(2024-12-11):
今天整理一下图片看到我前几年拍照拍的ut71b万用表,买得最后悔的一块表当时花了我6百多元在柜台买的,使用起来表反应很慢,每转动一下旋钮都要发出声音,设置关闭声音测通断就没声包括二极管档,通断测试发出提示声也很慢,得慢慢测! 而且没用多1个月电池就没电,换了电池也是没用多久电池很快就没电,我的别的几块表电池都很抗用,发几张照片给你们看看内部,这表还修过有一个地方好像是过孔坏的,现在丢一边好久都没用了。当时就是想买一个四位半的好一点的就选了这货没有更多的了解

网友A:
我 旱几年买的UT216C也是一样难用,通断测试发出提示声也很慢,能慢近一秒,测试通断几乎无法忍受。

网友B:
可以考虑改成锂电池!

网友C:
难用不难用先不说,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用不难用先不说,太丑了

是的设计太丑,当时买都没想这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设计太丑,当时买都没想这些!

我想不明白设计师得喝多少假酒,才能把外观设计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改成锂电池!

也考虑过,关键是不好用反应迟钝慢,没有我的老表DT9204好用本来买来是想换掉我的DT9204表的用了快22年了,现在出现拨档位子不准,塑料拨档盘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明白设计师得喝多少假酒,才能把外观设计成这样

应该是喝酒严重设计的头重脚轻不能把表立起来用我也是脑袋进水买了这款,表笔都比表重而且又长拽一下表笔能把表晃到一边去,原装表笔用过两三次,就换成自己买的表笔,这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不好用慢!

网友:
有的只是先桂块牌子 ,然后说多好多好,最恶心就是这些人

网友:
几毛钱的可调电阻,怎么就那么贵

网友D:
真不知道你当初为啥迷恋这四位半表,这个牌子早年出品的不是一般的难用!有这个价,低端黄皮三位半都妥妥的,人家那个用起来真心不错,一般维修根本就用不上四位半,

网友E:
用不惯自动量程的数字表。

网友:
无独有偶,我2004年买的胜利9806(4位半)也是慢的一塌糊涂就因为这点,基本买来就没大用过,一直在窗台上吃灰。不过它的内部做工,用料还是很扎实的,最起码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我用的是这牌子的70D,当时就想着这货80000(八万)计数,10楼坛友说的对,一般使用用不着那么多的精度,三位半足矣,。其实这70D开机默认的也是三又四分三位的,。老机器,近来发现精度下降误差增大了

网友F:
默默拿出了吃灰已久的71D,最直观的感受:耗电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默默拿出了吃灰已久的71D,最直观的感受:耗电非常快。

是的耗电特别快,而且测试反应也很慢这给我是无法接受只能放一边吃灰了,我这3块表中这块是最贵的也是最难用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你当初为啥迷恋这四位半表,这个牌子早年出品的不是一般的难用!有这个价,低端黄皮三位半都妥妥的 ...

当时就是现买块四位半的表把我用了很多年的DT9204换掉,想着自己做点东西搞块精度高点的表就选了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惯自动量程的数字表。

现在都没什么好的指针表卖内置高的指针表最好,指针表用过MF500A贵阳用妖, MF47南京 还有一块MF368上海产的只有500A最好用,当时用368表47表测彩电带电测试场行部分出现轻微短路指针摇摆不定,只有MF500A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旱几年买的UT216C也是一样难用,通断测试发出提示声也很慢,能慢近一秒,测试通断几乎无法忍受。

还好我没有用个公司用的是胜利VC890D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明白设计师得喝多少假酒,才能把外观设计成这样

1.和这款表一模一样外观的其他公司表有很多,几乎像公模一样,主要区别是颜色。那个红色是比较难看的。但是,优利德已经选择了这个颜色作为公司仪器主要配色---标志型配色,应该不会更改的。

2,通断档要快--------------用便宜的7106芯片的手动挡吧!因为芯片没有通断档功能,表都是用比较器直接启动蜂鸣器的。
                          自动挡的很多表,通断档是主芯片测试运算后驱动输出的,反应慢的表比较多。反应快的也有,但手持表可以要考虑耗电问题。。。。。。。

         通断档要快---------要么便宜简单的手动挡,要么不用担心耗电的台表。高位自动挡手持表要慎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