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5位半USB 接口的DMM模块

楼主(2024-12-12):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的小的测试系统,其实用一个万用表+开关就能完成,因此萌发了做万用表模块的想法,自己动手做一个吧。主要功能如下:
(1)USB接口,支持外供电;
(2)支持SCPI指令,兼容Agilent指令;
(3)基础量程五位半,目标六位半,对标Agilent34401;
(4)支持数据采集功能,也就是说,降低ADC的分辨率可以做普通采集卡使用;

楼主:
(1)        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2)        直流电流测量功能;
(3)        两线电阻测量功能;
(4)        四线电阻测量功能;
(5)        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6)        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7)        交流信号频率测量功能;
(8)        脉冲信号占空比测量功能;
(9)        二极管测量功能;
(10)        导通测量功能;
(11)        热电阻测温;
(12)        热电偶测温;

楼主:
直流电压档位
序号        档位        第一级增益        第二级增益        输入阻抗
1        200V        X0.01        X1        10MΩ
2        20V        X0.01        X10        10MΩ
3        2V        X1        X1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4        0.2V        X1        X10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5        0.02        X1        X100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直流电流档位
序号        档位        取样电阻Ω        电压档位        增益
1        2A        0.1        0.2V        X10
2        200mA        1        0.2V        X10
3        20mA        10        0.2V        X10
两线电阻档位
序号        档位        激励恒流源        电压档位        增益        备注
1        200Ω                 1mA                  0.2V        X10        2mw
2        2KΩ                   1mA                   2V        X1        2mw
3        20KΩ                 100uA                2V        X1        0.2mw
4        200KΩ               10uA                 2V        X1        0.02mw
5        1MΩ                  2uA                  2V        X1        2uw
6        10MΩ                0.2uA                2V        X1        0.2uw
7        100MΩ              0.2uA                2V        X1        需要继电器动作,并联10MΩ

网友:
终端是什么?和谁连接,电脑吗?

楼主:
今天终于将USB-DMM5.5正式版布线完毕,准备投板了,3D图如下所示,先露个脸:
   1、为什么是五位半而不做六位半?
        这个DMM在设计之初的确是按照六位半进行设计的,在实际的测试中在基本档位上实现六位半的分辨率也是毫无压力,这个版本也提供六位半分辨率的数据输出,即便这样,我也依然将这个版本定位为五位半,主要受限于两个因素:
     第一,ADC的积分非线性。
     第二,增益电阻的稳定性。
    第一个问题还好解决, 当前所采用的ADC芯片对于积分非线性还不满足六位半要求,设计多斜积分ADC,虽然费点功夫,但是肯定能实现,第二个问题就非常的困难。要想增益稳定性达到六位半的水平,增益电阻必须封装在一起,跟随温度系数达到3ppm以下才有可能。要定制这些电阻,受限于国内的电阻制作水平,非常难以达到要求,如果国外定制,目前对于个人而言几乎没有可能实现。
2、会不会出“套件”
       这个产品历经了多次改版,断断续续的在调试修改,最近终于能够全职做这个事情,所以加快了更新的步伐,也算是给自己前期的工作交个答卷。这个版本设计之初就定义为工业应用,并不是实验板和测试板,所以没有所谓“套件”,全部为完整产品。
   本版本提供USB接口和RS485接口,可以仅仅用一跟USB线完成供电和通讯,支持仪器通用的SCPI指令,Agilent34401的绝大多数指令都兼容。也可以使用RS485总线,但是必须提供外部供电电源,RS485总线支持modbus协议,方便现场接入SCADA系统。
    本版本设计之初就定义为USB 万用表模块,主要应用于系统集成和测试,整版尺寸非常小,160mmX97mm,非常易于系统集成应用。为了考虑更多的用户需求,本次改版增加了外部扩展接口,后续可能有带显示屏和锂电池的手持仪表,我们也会开放接口,方便大家进行DIY,变成手持仪表。
    本版本提供外部触发接口,可以根据触发信号实现数据采集。
3、关于成本
   既然作为一款工业应用模块,用料确实非常扎实。为了提高采集精度,前端分压电阻、电流采样电阻均定制,也是我能找到国内供应商里面的顶级水平了,成本确实不低。
   (1)前端分压电阻,跟踪温度系数为5ppm;
   (2)2A档位采样电阻为0.1Ω,温度系数为15ppm;
   (3)200ma档位采样电阻为1Ω,温度系数为10ppm;
(4)20mA档位采样电阻为10Ω,温度系数为5ppm;
       工业应用对于4~20mA采集应用广泛,本模块设计之初就保留了20mA档位,电流采样采用全查分采集,将这个档位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楼主:
印制板布置图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 信公众号: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和应用

网友:
看似就是开发一个万用表了,

楼主:
就是一台万用表啊,只是系统集成用的,暂时没有显示屏

网友:
基准是个瓶颈,6位半的基准都是定制的LM399经筛选后上机,性能比普通LM399好很多。

网友:
期待啊,会开放校准吗大佬

楼主:
开放校准,开放接口,大家可以DIY,加上屏幕和按键,变成台式表

楼主:
对于万用表测试,如果有一台FLUKE5xxxx系列校准源,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这个高级设备,自己DIY一个电阻板也是非常好的。
      整个测试的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使用一台万用表DMM1执行测电阻功能,则DMM1将输出恒流源,使用DMM2执行电流测量功能,监控DMM1输出电流,使用DMM3执行电压测量功能,这样就可以实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左右互搏,相互检验稳定性。

楼主:
如果将上述的电阻换成可以步进的电阻阵列,那就具有非常高的使用和测试价值。例如该DMM测量10MΩ档位时输出200nA恒流源,如果带5Ω负载,则将产生1uV的电压信号,每5Ω步进,则可以实现1uV的电压步进,这对于测试万用的分辨率是极为方便的。

楼主:
电阻板的电路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电阻串联结构,使用四线输出方式。电阻从1欧开始步进,最大输出电阻值为999999Ω。

楼主:
为了尽可能减小引线电阻以及测试的难度:(1)实际设计中使用了跳线帽作为电阻选择方法,并未使用继电器,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降低继电器触点热电势的影响以及继电器发热带来的影响。(2)PCB布线为四层布线,总计输出4个信号,每个层将覆铜一个信号,将输出输出引线电阻降到最低。 (3)电阻布局紧凑,尽可缩短引线距离。  1欧姆及10欧姆均选择插装的精密电阻,其余均为1206封装的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放校准,开放接口,大家可以DIY,加上屏幕和按键,变成台式表

十分期待,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有这个动手能力

楼主:
后期也可能考虑出售带显示和按键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尽可能减小引线电阻以及测试的难度:(1)实际设计中使用了跳线帽作为电阻选择方法,并未使用继电器, ...

跳线帽不论是接触电阻还是热电势,都远不如信号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的触点是银镀金的,接触电阻和热电势都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尽可能减小引线电阻以及测试的难度:(1)实际设计中使用了跳线帽作为电阻选择方法,并未使用继电器, ...

你那个啥牛逼得不要不要的跳线帽比继电器热电势还低

继电器热电势影响有辣么大,你前面“有一台FLUKE5xxxx系列校准源,那是再好不过了”这个“再好不过了”的“高级设备”的电阻输出也是用继电器切换一大堆电阻实现的(而且这个一大堆是看着大但其实没几个)。

如果真需要避免热电势,那就不应该用实物电阻,而是用模拟电阻

楼主:
厉害,真是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啥牛逼得不要不要的跳线帽比继电器热电势还低

继电器热电势影响有辣么大,你前面“有一台FL ...

这个源是你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源是你做的吗?

是的,包括电压源

电流源(电阻表)

电阻源(上贴图)三个部分,其中电压源已经发行过几次套件

楼主:
了解,终于找到本人了

网友B:
6位半就到了微伏级显示,人体在边上活动都会有影响。连接电脑有不确定的读数变化比热电势影响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位半就到了微伏级显示,人体在边上活动都会有影响。连接电脑有不确定的读数变化比热电势影响还大。

连接计算机仅仅是通讯接口,而且做了隔离,与前端采集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包括电压源

这个源可以量产了,填补国内空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计算机仅仅是通讯接口,而且做了隔离,与前端采集没有关系

除非用无线或光转输,测试过你会知道就是只机壳地线连接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用无线或光转输,测试过你会知道就是只机壳地线连接都会有影响。

已经改过好几版了

楼主: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引用了本论坛的大佬的文章,并未署名作者,在这里表示歉意,后续引用文章,加上文章作者。

网友:
38论坛上不了,终于在这里望

网友C:
真不错啊,要对标34401的话算是国内顶尖水平了吧,楼主现在有些什么设备来验证性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啊,要对标34401的话算是国内顶尖水平了吧,楼主现在有些什么设备来验证性能呢?

今天采购一台3458A,但是源还没有着落,希望样品大家帮忙测试,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采购一台3458A,但是源还没有着落,希望样品大家帮忙测试,校准一下

线性度指标可用我前面的源测试,看我测试好友腿软的 TRADC 帖子,我就是写了个程序让我的 voltgen 源配合 3458 自动化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8146&extra=

其它源均可自制,电压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7668

电阻源我没单独开帖,可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a=#google_vignette

电流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2773&extr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啊,要对标34401的话算是国内顶尖水平了吧,楼主现在有些什么设备来验证性能呢?

同惠 1963 就是对标 3446x 的,而且应该是自己做的多斜积分。同时它还有 2554 数据采集系统,应该就是对标 34970 和楼主说的应用。

日狗 3068 对标 34401,顶羊 3065 也是对标 3446x 它们是直接用的商品 Σ-Δ ADC,日狗用啥我忘了,顶羊就是 AD7175,我还测试过,线性比 34401 差太远。

日本的 hioki 有个 7 位半表也是用 AD7175 做的,国内有个航空航天机构也弄了个山寨顶羊 7 位半(山寨谁不好非要山寨赛杰伦)对标 34470,当然性能如何我就不清楚了,人家也不可能送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惠 1963 就是对标 3446x 的,而且应该是自己做的多斜积分。同时它还有 2554 数据采集系统,应该就是对 ...

你才是大神,抱住大腿

网友D:
真长见识,现在看来,我们这些还玩指针表的,大概率是落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长见识,现在看来,我们这些还玩指针表的,大概率是落伍了啊

高精度的指针表,更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同惠 1963 就是对标 3446x 的,而且应该是自己做的多斜积分。同时它还有 2554 数据采集系统,应该就是对 ...

顶羊就是 AD7175,我还测试过,线性比 34401 差太远。
--------------------------

这个差太远倒底有多远 ,我怀疑是不是顶羊前端电路没做好,34401的线性本身也不算很高,标称5ppm,实际要低一些,但用AD7175做到5ppm的水平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吧,这个ADC最大INL max是3.5ppm,但ADI的指标余量一般都是比较充足的

我之前用的TI的ADS127L21,它的INL typ是0.4ppm,max(-40~125度)是2.2ppm,最近有出了个B版本,ADS127L21B,INL typ是0.2ppm,max(-40~125度)是1.4ppm,如果缩小温度范围,0~70度的max是0.8ppm,相当可观了,价格和AD7175相当,性能基本接近AD4030-24,但要便宜不少

其实现在商品ADC最好的就是AD4030了,全温度范围INL max只有0.9ppm,虽然它是SAR,但带有品均滤波器,而且自带前端缓冲,不需要驱动,简直太适合做表了,唯一缺点就是贵

补充内容 (2024-12-13 15:49):
标称5ppm,实际要低一些。意思是34401的INL实际上优于5p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羊就是 AD7175,我还测试过,线性比 34401 差太远。
---------------------- ...

前端做不好,一切都白费。

网友F:
做成套件,满足广大电子爱好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标称5ppm,实际要低一些。意思是34401的INL实际上优于5ppm

裙里大佬用 3458 和 fluke 57xx 实测过(多台 34401),eevblog 外国爱好者也用 fluke 57xx 试车过,我也用 3458+我的 voltgen 实测过(腿软的多台 34401),均优于 1ppm

赛杰伦的很烂,我回桂林看看当初实测数据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裙里大佬用 3458 和 fluke 57xx 实测过(多台 34401),eevblog 外国爱好者也用 fluke 57xx 试车过,我 ...

我板子回来之后先调试,需要的话,借您的板子回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成套件,满足广大电子爱好者

看后面调试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裙里大佬用 3458 和 fluke 57xx 实测过(多台 34401),eevblog 外国爱好者也用 fluke 57xx 试车过,我 ...

这个让人咋说呢,按照业内标准,6位半的线性度在5ppm以内算是基本达标,毕竟7位半也才要求1.5ppm(我印像中是这个标准),至于实机远远优于最低标准这种事,除了感叹HP的强大,还能说啥呢,毕竟赛捷伦的价格在那里,而且它只是赛捷伦,又不是真正的捷伦,如果能在5ppm以内还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连5ppm都达不到那就有点儿水了

楼主:
虽然目前的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在不断提高,但是就DMM本身应用来讲,使用单一使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放大电路依然难以达到34401的噪声水平。虽然新版的34401以及后续34410版本使用了运算放大器做直接放大,那是因为后端有FPGA,即便是前端噪声没有那么低,依靠强大的数字滤波功能依然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的指标。使用运算放大器+JFET的组合设计依然是低噪声放大电路的首选。下面介绍几个经典的JFET对管。

楼主:
  排名第一的当然是IF3602,以0.5 nV/√Hz的噪声密度雄踞榜首,这也是我目前能找到,而且能买到的噪声最低的JFET。

楼主:
INF860,噪声密度0.9nV/√Hz

楼主:
IF389 噪声密度1.0nV/√Hz

楼主:
(4)LSK389 噪声密度1.9nV/√Hz
(5)U430 噪声密度2nV/√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名第一的当然是IF3602,以0.5 nV/√Hz的噪声密度雄踞榜首,这也是我目前能找到,而且能买到的噪声最低的J ...

你不看输入偏置电流的吗?这东西Igss最大有100pA,虽然你做的只是5位半,这个也有点过大了

5位半不用追求这么低的噪声密度,而且,不要看这个噪声密度,要看0.1~10Hz内的噪声水平,作为五位半,实际上大多数低偏置电流的FET输入的运放就足够用了,比如OPA140,0.1~10Hz噪声200nVpp,输入偏置电流小于10pA,至于温漂,这个不是很重要,通过AZ功能可以消除

这种JFET对管的电路构架,是因为早年很难找到偏置电流低的精密运放,现在半导体技术早都不知道进步了多少代了,所以不用照抄34401的设计

楼主:
是有些大了,但是这些对管都是这样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看输入偏置电流的吗?这东西Igss最大有100pA,虽然你做的只是5位半,这个也有点过大了

5位 ...

大佬有解决办法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解决办法吗?求指教

如果你非要用JFET对管的输入构架,我推荐JFE2140,用于5位半足够了,而且比你这两个好买的多,价格也低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有解决办法吗?求指教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OPA140,这玩意儿太适合做万用表输入级了,低输入偏置,高输入阻抗、高CMRR(这个非常重要,影响线性)、速度也不低,虽然噪声密度不算低,但因为1/f频率比较低,所以0.1~10Hz噪声水平只有250nVpp,直流测量主要关心这个噪声指标就行,噪声密度不重要,因为ADC的等效带宽非常低,这个6位半都可以用,对付5位半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OPA140,这玩意儿太适合做万用表输入级了,低输入偏置,高输入阻抗、高CMRR(这个非 ...

点赞,的确是个好主意。

楼主:
不过,切换用的模拟开关,漏电流也在100pA附近了,也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切换用的模拟开关,漏电流也在100pA附近了,也是个问题

TI有不少低漏电的模拟开关,你找typ值在10pA左右的就可以了,我常用的精密开关是MUX508和MUX509,漏电10pA typ,而且电荷注入极低,只有0.3pC,至于导通电阻不用太在意,模拟开关的漏电不要看最大值,否则没有任何模拟开关是合格的,漏电最大值发生在极端使用情况,基本不需要考虑。如果你想要漏电更低,祖传的MAX328或MAX329也可以选择,这俩祖传货漏电流低到1pA typ,只是电荷注入比较大,所以可能要设计预充电回路,否则测量高阻源会有影响,而且ADI的东西都不便宜。

另外就是外部的保护二极管,五位半用BAV199就足够了,也是10pA级别的,如果嫌不够好,选一些JFET,然后DS并联当作保护二极管用也行,但要注意GS反相耐压,有些JFET的GS耐压不够就不能这么用,但实际上要找到低于5pA的也不容易,而且还是那个问题,贵。

你的设计只是5五位半,不用考虑的过于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有不少低漏电的模拟开关,你找typ值在10pA左右的就可以了,我常用的精密开关是MUX508和MUX509,漏电1 ...

大佬不愧是大佬,厉害,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