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万用表可以连接电脑采集数据吗?

楼主(2024-12-12):
或者推荐一下最便宜的可以连接电脑的万用表,主要是想测一下充电电池的容量,能测容量的充电器不便宜。

网友A:
最便宜,利利普。一百多元
可以手机通过蓝牙连接上万用表,能够图示和记录

只想通过线连接
胜利VC86系列,其中 VC86E 4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利利普。一百多元
可以手机通过蓝牙连接上万用表,能够图示和记录

谢谢推荐。

楼主:
我有一块胜利VC97,这六个孔能否连接电脑?

网友:
能测容量且价格合适的充电器还是有的,我买的就支持从镍氢、磷酸铁锂、三元锂等各种类型和规格的充电电池,价格还实惠,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七云万用表139元

网友:
或者恒流负载放电,到截止电压以后计算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块胜利VC97,这六个孔能否连接电脑?

连电脑的表要有按钮
RS232 /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脑的表要有按钮
RS232 / USB

可以,软件通用……

网友:
高端的带示波器的,也可以连接电脑的万用表,早几年生产的要大几千块呢。

楼主:
算了,还是换电池合适

网友B:
思路错了,能连电脑的万用表,比电池容量测试仪贵多了
最便宜能测容量的ZB2L3电池容量测试仪,只要十多元
可恒流的ZB206+,也只要三十多元,
某宝店家搜致育电子,是原版的。某宝很多仿的在卖。建议买原版的,价格不贵,用得更放心
最好是买恒流的

如果需要连电脑看曲线的充电器、电子负载,价格高一些
以前买过PC-618充电器、IC99充电器,还有五十多元买的15V 3A电子负载,这些都能连电脑看曲线,现在都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错了,能连电脑的万用表,比电池容量测试仪贵多了
最便宜能测容量的ZB2L3电池容量测试仪,只要十多元
...

  感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