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4脚7106的1、2、33脚是什么含义,怎样使用?

楼主(2024-12-12):
(图片)

楼主:
deen+
inten+      这俩猜不出
lb+            似乎是低电量?连接到屏的某个引脚?

网友A:
你这不是原厂的吧,原厂1、2、33都是空脚

楼主:
捡来的板子,44脚牛喜芯。恰好另有块炮灰芯片挂了,打算二合一,查到JSMSEMI (杰盛微)的如上图。只有图,文字部分对这几个脚只字未提。根据这些字母能否猜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来的板子,44脚牛喜芯。恰好另有块炮灰芯片挂了,打算二合一,查到JSMSEMI (杰盛微)的如上图。只有图,文 ...

空着就行了,原厂芯片这几个脚是空的,副厂芯片哪怕加了功能,为了兼容性也必须是允许这几个脚空置的,另外,这几个引脚上打了*号,你看文档中对这个*号有没有注释,一般来说打*号的地方有单独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原厂的吧,原厂1、2、33都是空脚

谢谢,懂了。

网友:
普通7106没有测试电容的功能,万用表的电容档大都外挂电路转换成电压再测试。电路复杂一些。

AME7106 用2脚-----inten-----------实现电容测试,电路简单了。。。。。

网友:
找到以前在本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