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容器ESR数值图表计算测量频率?

楼主(2024-12-12):
如下图。显示这款真空电容器的ESR为数十至数百微欧,如何根据这数据图表反推当时的测量条件?如采用何频率?

网友:
电阻和频率基本没有关系,和频率有关的明明是电感和电容,这玩意是个集总电路测试,你可以认为传输线终端接了个集总的LC谐振器为负载,我的目的是做阻抗匹配,那这个LC谐振器只有当特性阻抗等于传输线时,S11才是最低。当然这里测试频率较低,我们一般不考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和负载的电阻是否匹配,一般认为谐振器谐振时阻抗是实数时那就匹配了,所以直接测试。这里的ESL应该是根据频率和标称电容量算出来的。这个频率当然就不是算的,是用类似网分的东西,接到这个谐振器上扫频扫到的谐振点。

楼主:
如果这个表的数值为真,那么这微欧级别的数值大概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现在国内的真空电容器产品基本没有ESR标注。国外的如日本产品只给一个趋势图曲线,但也很少有小于3毫欧@5MHz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