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N124电路计算

楼主(2024-12-12):
请教下图中R9,R6,R1,R4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俺不懂这些理论的东西啊,随便瞎说的,先根据 JFET 的静态电流确定 R4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提问,没头没尾的,连要问的4只电阻阻值(以及2只dc伺服电路中的电容容量)都没抄对: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124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提问,没头没尾的,连要问的4只电阻阻值(以及2只dc伺服电路中的电容容量)都没抄对:

https: ...

我是想改参数然后不知道怎么算,自己的仿真了瞎改参数了

网友B:
俺猜测:
200欧小于900欧减450欧,从而确保1000欧上的电流永远从右往左流入2907发射极。
如此一来A1伺服放大器确保驱动2907工作在甲类,伺服环路不会因1000欧上电流从左往右流而断环。

网友B:
JFET也不需要学人家凌特自己买单管手工匹配,
直接买 JFE2140/LSK389/LS844 保证失调电压低于20mV,就不用手工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FET也不需要学人家凌特自己买单管手工匹配,
直接买 JFE2140/LSK389/LS844 保证失调电压低于20mV,就不用 ...

嗯嗯,主要也是看那个电路不需要对管,所以想学习一下。

网友:
JFET尾电流电阻那么小,漏极电阻又那么大,这电路很难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猜测:
200欧小于900欧减450欧,从而确保1000欧上的电流永远从右往左流入2907发射极。
如此一来A1伺服 ...

作者明显是想通过1k电阻拉下点电压,让左侧JFET的D极电压下降,伺服A2的DC平衡。但是,这样做会使DUT(LDO)输出的噪音电压,送给运放时有共模分量。或许这些共模分量无所谓了吧(习惯性帮作者辩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主要也是看那个电路不需要对管,所以想学习一下。

这个电路一定是需要匹配对管的,虽然说它的DC伺服可以抑制失调电压,但这个能力不是无限的,依然要将两管配对到一定程度,只是伺服电路降低了匹配的要求。这篇文章作为LT的实验室制作,自然有足够的条件筛选对管,如果自己做,还是老老实实用成品对管

实际上现在仿制这个电路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了,这个文章很早了,现在的零漂移运放已经有足够低的失调电压,已经用不到这个伺服电路了,各大论坛的LF噪声放大器都是直接用零漂移运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一定是需要匹配对管的,虽然说它的DC伺服可以抑制失调电压,但这个能力不是无限的,依然要将 ...

嗯嗯,今天看了各位老大的分析又仿真了一下大概明白怎么配电阻了,再学习一下计算一下。当时着迷主要是想搭低噪声电路,看B站有个仿真也是噪声很低,我自己仿真不是很大就是有问题,倒是想淘个拆机件搭个电路测测。也是看开源nV表也提到过分立的再搭一级,所以想测测啥样,看这个电路一开始就是绝对不用对管,按照大佬说的这个来看还的对管才能好使。开源nV表那个最后是运放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