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传说中的O型变压器?是好东西?

楼主(2024-12-13):
忘了那里来的电源了,功率不大,一直看不上。
最近听说这可能是O型变压器,比环形变压器要好,用在音响上很好。
请专家鉴赏一下

网友:
O型是环形的变种,O型铁芯横截面是圆形,环形铁芯横截面是矩形,以上两种垂直投影面都是圆形。至于说椭圆型铁芯那种是R型变压器。

网友:
普通环牛,不是o牛

网友:
o型变压器听说做音响很好,这个估计也有50-100瓦

网友:
O型是长O型,像是椭圆,你这个不是

楼主:
不是吗?和网上的比较一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很矮的环形,O形是下图这样的,图片取自网络。
再者,技术在进步,古老的O形不见得赶得上如今的环形和R形。

网友A:
环形铁芯是硅钢带卷绕而成的,O形铁芯是怎样制作的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环牛,不是O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吗?和网上的比较一下

这两变压器怎么看都像 麻将机里拆出来的?

网友:
O型铁芯和R型是一样的工艺,外观和环形差不多,铁芯截面是圆的,环形是钢带缠绕的,所以截面是方的,效率来说O型最高,绕制方法不同于R型,和环形接近。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环形变压器。很平常的。你所说的好东西应该是长园形的!

网友:
以前有台飞利埔扩音机,荷兰产。变压器是双组线圈各自套在一个隋圆形的铁芯上。
不知算啥型?喇叭挿座是平面挿孔。

网友:
你这个只是线包厚了鼓起来了,不是O型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
O型铁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形铁芯是硅钢带卷绕而成的,O形铁芯是怎样制作的呢?

O型和R型变压器的矽钢片(长条形)两头尖窄,中间宽,开始越绕越宽,然后越绕越窄,截面就成圆形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想好像是这样,但想想又觉得是这样吗?这两头尖尖的该浪费多少材料啊!!!计算的那么精准绕好后正好滚 ...

会不会是一束硅钢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一束硅钢丝啊。

R型和O型截面都接近圆形,如今制作没啥难度,电脑下料数控切割。
O型铁芯卷绕和环形用的模具一样,卷到头点焊完事。O型绕线也和环形用的绕线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