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便携多功能维修测试仪

楼主(2024-12-13):
记得早先那个年代   成都电子报   上有卖

多功能的便携式(如同MF47)      测试仪,
它是指针的   有高压
后来发明那个仪器的老爷子走了,没有人继承下去。

尽管现在维修不赚钱   可维修的工作是必须有的
现在21世纪了   能买到的类似测试仪    请推荐一款     要求或说是参考需求信息:

1、便携性可以比普通数字三用表稍大  稍重一些    在防震  防水上可以强一些
2、2500V或以上  高压在线   离线    测试 IGBT  场管MOS   三极管   二极管等  绝缘测试
3、其他专用测试  如频率\  4---20mA 等可以无    可以有
4、最好存储功能   辅助指针   计算机接口等
5、价格可以贵一些  档次高一些     但便宜的也不拒绝

网友:
一个数字表加一块机械表,基本就可以满足多功能的需求

网友:
一块机械表加一个 LCR - T4 (或更高的 T 7 ),基本就可以满足多功能的需求.

网友A:
数字表,指针表,频率表,LCR表,,带有高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高频Q表,简单示波器,组装在一起我想够用了吧。

网友:
还可以加个带亮点的465KZ和10.7MZ的中频扫频仪。我想就可以了。如果是自制,也花 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指针表,频率表,LCR表,,带有高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高频Q表,简单示波器,组装在一起我想够用了吧。

有没有高压,很多现场IGBT   需要在线测试好坏和性能      例如1200V     当然有了高压就有绝缘测试       二极管反向耐压 等项目

有的话可以推荐给我   或者转让给我

网友:
近期网上在卖的数显耐压测试仪,可以测到3500左右的耐压,10v之内还可以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可谓精致实用。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是否需要。

网友B:
本坛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可以合作开发一个

网友:
回崂山矿友,我有一个晶体管绝缘耐压表,可测2000V现在不知放在那里了,我找到后再说。以上我说的那些表都很便宜,组装起来也不费事。Q表,扫频仪和示波器稍麻烦点。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我常用的是这个,不过只有1000V,电容耐压也能测。

网友:
DVE型多功能表?我有个在吃灰。

网友:
达维仪DVE 超级电子万用表我以前在公司研发部我师傅用CV900D在四川买的我看他测电容,高压直接击穿,看着感觉好复杂比普通表都大,买回来在公司也不怎么用看着做工比较粗造,给我用我不喜欢放一边,还是用我的普通万用表,那表一直吃灰!后来就不在弄哪里去了,看到楼主有这种需求才想起这块表,估计有二手的去淘宝,闲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坛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可以合作开发一个

小代你好   我们会有合作的
实话说我这里项目倒是有不少,对你来说也不太难    可就是现在不是国企 外企了

现在是私企   老板把价钱都压很低

网友:
要买工具首先是要定位,比如强电弱电,电工还是家电,工具选择不一样的,厂家也是有针对性的表。

网友:
看看菲尼瑞斯的一款---有测晶体管--示波器--信号器功能的---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
楼主(崂山) 说的至少三十多年前电子报一直在做广告的“超级万用表”,当时数字表还在萌芽时候,这个指针万用表功能确实很多,但是价位也很高,一个就要三四百,相当于当时一个人的工资的好几倍。现在早已买不到这类表了,实用价值也不高了(高电压---最高到2kv,测量线路板漏电、晶体管耐压、绝缘等还是实用的)。只能作为收藏,空闲时候拿出来玩玩而已。
推荐功能多,价位合适的话,一表走天下的话,见下面图所示。
其中小的是三合一功能的测量仪,可以测量电感、电阻、电容、各种晶体管包括场管、小功率可控硅、led发光管,低于32.伏稳压二级管、低于四十伏的直流电压。测量红外遥控器输出的编码。
那个大的也是三合一功能的测量仪,其中数字万用表是四位半,显示25000字,自动手动功能。一般数字表的功能都有了。
上面两个都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功能。小的示波器带宽500khz,大的可以到50Mhz ,精度和功能一般使用足够了,体积也小,外带方便,价位与以前超级万用表相当。现在一人工资可以买十个。
为了避免涉及广告,型号用马赛克遮挡了。

楼主:
多谢各位,看重了楼上的 “一表走天下”

我是先走完了天下后,然后再 “一表”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黄皮15B+,一个MF47,一个信号发生器,一个示波器,就可以应付90%以上的问题了。

耐压测试仪,摇表,晶体管测试仪,电容测试仪,这些一年也用不了几次,除非与多家企业签订维保合同,只有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些数值才有实际用途。正常检修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