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310et上的1622芯片应该如何调整最低音量

楼主(2024-12-13):
这个pl310et上最低音量都很大,稍微开一点音量就很大,我看芯片是1622的,应该调整14脚的电阻吧,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中也是编号R18进行调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中也是编号R18进行调整吧,

有些机型就没有这个电阻,有些机型这个电阻阻值很小……
德生R9710功放部分CXA1622(16脚)应用电路图.png

德生R-9700DX电原理图[TA7358 Ta7343 LA1260 CXA1622M]----------------.jpg

补充内容 (2024-12-13 19:14):
只是多积累了一点1622的资料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型就没有这个电阻,有些机型这个电阻阻值很小……

感谢,你的资料真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型就没有这个电阻,有些机型这个电阻阻值很小……

你提供的资料真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