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录像机故障

楼主(2024-12-13):
播放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成快进 换机芯也不行 不知道主板哪里有问题 ?

网友A:
看看驱动电机的芯片播放正常时的电压成快进时的电压,有的有个可调点位器,或者看看快进按键是否正常,机芯都换了说明机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电机的芯片播放正常时的电压成快进时的电压,有的有个可调点位器,或者看看快进按键是否正常,机芯 ...

谢谢师傅 有时候用手触摸主板上的焊点 走带正常 感觉播放和快进线路有点短路

网友B:
主板存在短路不应该啊!首先怀疑面板按键存在触点粘连,这个时候你按什么按键都没效果!你可以把面板键盘排线松掉拉出!看看还会不会出现问题!这个排线接口部分是石墨软接口插座有压片,要注意不能强拉容易断触!,另维修区我以前上过f55维修资料线路图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存在短路不应该啊!首先怀疑面板按键存在触点粘连,这个时候你按什么按键都没效果!你可以把面板键盘排 ...

你好  按键面板排线拆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机械状态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状态开关有问题或者是连接排线的问题 另外F55的面板排线也是很容易损坏 可以在旁边开洞用电话机听筒线维修替代排线  以前修过几台面板故障的F55

网友:
方式开关,清理就OK 了。

网友:
前提关键是楼主换过机芯也是一样故障啊!应该不会两个机芯一样的故障吧!

网友C:
主板有焊点接触不良,用表量主轴电机驱动块各脚电压,正常时不正常时对比在顺线路看焊点。

楼主:
谢谢  机芯和方式开关,排线都排除 故障依旧 主板播放和快进线路短路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焊点接触不良,用表量主轴电机驱动块各脚电压,正常时不正常时对比在顺线路看焊点。

有时候播放正常 有时候自动跳到快进

楼主:
有时候播放正常 有时候自动跳到快放

网友D:
我有台F55,不走带了,磁带卡在里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F55,不走带了,磁带卡在里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电源能通电 就是机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