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一晶体管收音电唱机电路图和板图

楼主(2024-12-13):
在热心坛友的帮助下,前面的一个机芯机器修好了,回来再折腾之前收的一个红灯电唱机
这台机器是大型电唱机里面的,机芯晶体管的,底板很大个,看到有两家卖的图相同,应该是有此类产品,不是魔改的。
机器上铭牌是红灯,但看不清型号。

如有坛友认识帮忙指点一二,先谢啦

机箱是这样的

机芯如下:

这个功放输入是OTL的,目前功放没问题,主要是想找收音部分,因为收音部分没声音。
再次感谢啦

楼主:
同感,这个机芯的铁板,已经变成了马口铁,变压器固定的铁片也很薄且只有两个螺丝,我收到快递时,固定位置已经弯曲严重变形了,最后一张图是修复后拍的。这机器的螺丝,也特别容易生锈,肯定不是镀锌螺丝。
整体完全不是海燕T321那种扎实的风格,也许是那个年代的山寨机?

海鲜市场,用同样外壳红灯唱机,好几个看到电子管的,只有两家卖的是晶体管机芯,其中一个被我买了

楼主:
补充收音板照片,目测一个中周有异常。

测试了中短波本振工作正常,波形都还不错。
就是频率有些偏,我分别是测的最低频和最高频,明显和正常值有差别。

中波

短波

网友:
这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装的落地收音机,70年代的流行款式和机型,只是收音部分都是单调谐中周。

楼主:
看来在哪个年代都有DIY达人呀,这么说确实是了,只是不知道这几块板,是从哪里拼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