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坑双12搞了个德生PL330,请教下到手有啥需要检测的木有?

楼主(2024-12-14):
本来想入PL990呢,不过刚开始好东西不一定会用,就想趁着双十的活动入手个便宜便携点的机子。
开始挺中意eton的那个mini的外表的,不过功能确实少了点。然后又开始纠结320跟330.最后为了单边带选择了330.
机子这两天就到手了,因为之前没怎么玩过(小时候不懂事为了一个磁铁,把家里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给拆零碎了,整个机子就剩下喇叭上的磁铁了),不知道新机到手有啥需要测试检查啥的木有,真的有问题趁着刚买找商家换货。当然通性的小毛病咱也接受,毕竟价格在这摆着咱也不能说几十个设备里从里面挑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人就应当对自己狠一点

我也想狠,但是攒点私房钱不容易。大环境不好,没有合适的节目,再牛的机子也没用。
用330听听单边带,听听广播练练手先。
还是攒钱上好的天馈系统,到时候直接上个短波电台了。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操作一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操作一遍就是了。

好有道理
不过,我看他们有说啥身体感应的,就是手持跟放下不一样。这种情况算不算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有道理 。
不过,我看他们有说啥身体感应的,就是手持跟放下不一样。这种情况算不算不正常。

680,880,990都有人体感应。其中680最严重。但是sr286没有,不吹不黑,事实说话。接收性能方面,sr286是一流的存在。缺点是耗电,喇叭太小,音质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880,990都有人体感应。其中680最严重。但是sr286没有,不吹不黑,事实说话。接收性能方面,sr286是 ...

估计接收好跟耗电都是那个芯片有关。那个车机芯片。
不过还是喜欢方方正正的机壳,再加上网上说德生的售后很不错。就没有选择SR286。

网友E:
3个频段听下电台有没有问题,键位旋钮反应正不正常,
PL330最大的问题短时间是测不出来的——BL5C电池是大败笔,久了必鼓包,同规格替换电池也基本买不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个频段听下电台有没有问题,键位旋钮反应正不正常,
PL330最大的问题短时间是测不出来的——BL5C电池是大 ...

电池倒是不贵,到时候再说吧。
不过品控不咋滴,新机放上电池,由于电池厚度,那个盖子盖不平,有个角翘翘着。
问商家,他看了下说是所有机子都这样。

网友:
我是PL990+286

楼主:
都是好机子,我差点就买了990,最后没狠下心来。

网友A:
男人就应当对自己狠一点

网友:
德生就那样吧,马马虎虎玩玩得了,按键 旋钮等手感差强人意,机壳设计的千篇一律没有一点人机工程学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680,880,990都有人体感应。其中680最严重。但是sr286没有,不吹不黑,事实说话。接收性能方面,sr286是 ...

我的286还真有人体感应问题,每天早晨做运动听广播,短波必须倒扣着放窗台信号才好。

网友(2025-02-23):
我的286还行